[求助] INUHDV和CLKINUHDV疑惑

楼主(2024-09-21):
数字库中有INUHDV和CLKINUHDV这两种反相器,想问下有什么区别,进入原理图看就是NMOS的宽和PMOS宽的区别,请问实际运用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A:
CLKIN for clock tree requiresequql rise and fall time(delay), at least in TT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KIN for clock tree requiresequql rise and fall time(delay), at least in TT

谢谢 好像有这么个说法 我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