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法找到Innovus Flow Wizard

楼主(2024-09-21):
最近在学习Innovus Foundation Flow,其中有一章Using the Wizard,启动方式即点击Flow->Foundation Flow Wizard;

但我无法在GUI中找到这个wizard,请问是license的问题吗?

楼主(2025-03-27):
很久没回复这个帖子了,抽了点时间完结此贴。

Innovus Foundation Flow随着版本更新已经有了变化,参考官方文档:

The Innovus Foundation Flow is in the maintenance mode since the 19.14 release. So, the flow introduced here may not be applicable to this release. See the Foundation Flows and Flowkit chapters of the Innovus Stylus Common UI Migration Guide document for details about migrating from the Legacy to Stylus Common UI mode of the Innovus Foundation Flow.

也就是说,19.14版本后就基本不维护IFF,而是转向了基于Stylus Common UI的新流程The Flowkit Stylus Flow,这里只简单贴出二者的对比图,有兴趣的可以参考版本稍微新一点的Innovus UG中的“Flow”章节,Innovus Stylus Common UI Migration Guide “Foundation Flow”和“Flowkit”章节,里面有详述。

楼主(2024-09-21):
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我把 Innovus 的版本从 19.1 切换到了 20.1。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查看 Foundation Flow 生成的 makefile 时,我注意到它标注的版本是 20.16(最开始我以为这个版本只是说FF的版本,因为我是从21.38版本中生成的FF),所以我尝试了一个较旧的版本。然后我在下拉菜单中就找到了 Wizard(在 19.1 中也是一样的)。

我不完全确定问题是否只是由于 Innovus 版本导致的,但切换版本肯定是能work的。

当然,如果能在 20.1 之后的更新版本中启动这个 Wizard是极好的(毕竟懒得换版本)。

另外,虽然这个 Wizard 可能不是创建 setup.tcl 文件的最有效方式,但它确实帮助我理解了 Tcl 文件中某些变量的设置(下次我可能不会用这个wizard)。由于 Innovus Expert 21.38 的FF版本仍然是 20.16,我相信 20.1 的脚本应该没啥区别。

网友(2025-03-26):
从21版本以后就没了,不知道是不是要推新的CUI f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