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错误是怎么造成的,看网表解决吗

楼主(2024-09-21):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 `fold_cascode02_amp', during circuit read-in.
ERROR (SFE-691): "input.scs" 40: Illegal parameter name specified.
ERROR (SFE-678): "input.scs" 40: Statement is not in Spectre format. Use `simulator lang=spice' to introduce spice language sections.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网友:
thanks for letting us know

网友(2025-03-04):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作者请问怎么解决啊啊

楼主(2025-04-05):
重新生成网表,重启软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