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从Calibre LVS结果中提取电路所用 Device List ?

楼主(2024-09-21):
如题,完成Calibre LVS检查后,希望从LVS结果中提取电路(版图)所使用的 devices list 及其使用次数。请问该如何操作? 记得要使用 -query svdb 选项,具体过程不记得了。麻烦各位前辈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不知道直接用Calibre怎么做,要是我,我会提一个flat的网表,再用脚本统计。

网友:
1. 直接去LVS report里看就可以了,一般就列在开头不远处;
2. 打开电路,生成config,用config查看;
3. 跑脚本直接找电路里面的器件并统计。
这些方法论坛上应该都有的。

网友:
这里涉及到网表转电路,看你用的是cdl 还是GDS 提取的SP稍有差异。如果只是两种mos 库里面一般定义 是nft pft 定义进去就可以道了,如果是多器件 就要编写devicelist

网友B(2025-02-18):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直接用Calibre怎么做,要是我,我会提一个flat的网表,再用脚本统计。 ...

请问如何用脚本统计,能给个参考么,十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用脚本统计,能给个参考么,十分谢谢!

提取网表时,可以通过选项让网表中不要换行,这样可以简化脚本。

对于不带换行的网表,一条sed就搞定了:

  1. sed -rn '/^[[:alpha:]]/ {s/[[:space:]]*[[:alnum:]]+=.*//; s/.*[[:space:]]//p} TOP.pex.netlist | sort -u

网友:
跑LVS的目录下找 report, 开头一点就有device list和 具体的devi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取网表时,可以通过选项让网表中不要换行,这样可以简化脚本。

对于不带换行的网表,一条sed就搞定了: ...

十分感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