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属线加长的作用

楼主(2024-09-21):
佬们,请问这两根金属线特意加长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有电路结构才更好解释

网友:
只看线只能理解为绕个金属电阻出来

网友:
需要C一致吧,还是需要绕个R,得看电路才知道

网友:
这种绕法应该是绕 电阻处理,1 .可能需要两PAD 信号匹配 (寄生 或耦合)2.可能该点在一些特殊的应用或测试情况下有瞬间较大电压变化 增加一点点电阻增加可靠性,电阻加太多又影响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