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FET单管传输有阈值损失,仿真结果显示损失的电压小于阈值电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09-21):
课本上说MOSFET单管传输有阈值损失,仿真结果显示损失的电压小于阈值电压,这是怎么回事?
(图中的NMOS阈值电压为0.4V,按理说probe的电压应为1.2V-0.4V=0.8V,但是仿真结果是1.08V,只损失了0.12V)
而且考虑体效应,Vsb大于0,实际阈值电压应该要大于0.4V才对,损失的电压应该大于0.4V啊。
求大佬指教!

网友:
阈值电压是个理想化的概念,实际上并不是达到阈值电压后突然导通的,在低于阈值电压时,就存在亚阈值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