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生成netlist报错

楼主(2024-09-21):
后仿报错:

报错信息为:argument #3 should be a string(type template = “xt”)-(“ISO” “OSC_MODEL” "test“”schematic)
ERROS(OSSHNL-514):Stopping netlisting due to SKILL error while formatting devices. To bypass this check,set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oss.core stopNetlistingOnFormatterError。
大概就是后仿的时候,其他工艺都是可以正常仿真的。但是换到华虹宏力0.18后,在config里specify SPICE source文件后,然后在design里选择config,点击netlisting后就会报错。

楼主:
今天又鼓捣了一天,发现删掉symbol后重新搭建一个即可解决问题。有木有大佬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A(2025-02-20):
引用 楼主:
今天又鼓捣了一天,发现删掉symbol后重新搭建一个即可解决问题。有木有大佬知道这是为什么? ...

感谢,确实是删掉symbol重搭就好了,说一下我这边产生这个问题的流程,我是在电路上改了一个端口的名字,电路里和symbol都改了,然后版图也把相应的线名改了,后面又提后仿参数来跑仿真的时候,就报了这个错,报的错显示的还是改之前的端口名,可能是symbol有哪里没更新到,反正删了重建就没再报错,可以仿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确实是删掉symbol重搭就好了,说一下我这边产生这个问题的流程,我是在电路上改了一个端口的名字, ...

但是我后仿出问题后前仿也不能仿了,前仿也是报的这个错,这咋解决呢

网友(2025-03-28):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后仿出问题后前仿也不能仿了,前仿也是报的这个错,这咋解决呢

你和我出问题的流程一样吗?有用重画symbol的方式来更新吗,如果这些都做了的话那我也不清楚到底问题出在哪,只能你自己再仔细找找了

网友:
打开symbol界面,Edit-Properties-Pin Order选项更新一下试试?

网友(2025-06-03):
有用,感谢感谢:!

网友:
我去,还真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