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inux]VCS2023编译64bit一直报错,但是编译32bit没问题

楼主(2024-09-21):
操作系统是arch linux,用VCS2023.12,
用如下编译命令编译后,

vcs -CFLAGS -fpermissive -CFLAGS -Wno-implicit test.v -full64

得到如下的报错结果:
rm -f _cuarc*.so _csrc*.so pre_vcsobj_*.so share_vcsobj_*.so
rmapats.c: In function 'schedNewEvent':
rmapats.c:20:9: error: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vcs_simpSetEBlkEvtID'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20 |         vcs_simpSetEBlkEvtID(I1432);
      |         ^~~~~~~~~~~~~~~~~~~~
make[1]: *** [filelist.hsopt:5: rmapats.o] Error 1
make: *** [Makefile:114: product_clean_order] Error 2
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
CPU time: .310 seconds to compile + .226 seconds to elab + .118 seconds to link

看起来是vcs_simpSetEBlkEvtID没有声明,我想用-CFLAGS的这几个选项忽略掉这个error,但没有用,编译一直无法通过。

网友A:
加开关-full64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开关-full64  试试

vcs -CFLAGS -fpermissive -CFLAGS -Wno-implicit test.v -full64

He is already using the '-full64' option and is saying that this is causing the error.

网友B(2025-05-13):
请问以上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C(2025-06-26):
引用 网友B:
请问以上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试一下调整GCC的版本

网友(2025-11-20):
引用 网友C:
试一下调整GCC的版本

Ubuntu25.10 aarch64上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把gcc从默认的15换成11之后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