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任意深度的异步fifo设计

楼主(2024-09-21):
目前我了解到的是,对于任意深度fifo分为下面两种情况
1.偶数,例如12,那么把fifo深度设为16,头尾各去2bit,留下中间的12bit;读地址写地址位宽设为5bit

2.奇数,例如13,13x2=26,所以fifo深度设为32,头尾各去3bit,留下中间的26bit;读地址写地址位宽设为6bit

想请教各位大佬,这两种情况下,我的fifo深度以及读写地址的位宽设置的是否正确,自己一直没有把握,也找不到相关答案,困惑许久

网友:
什么情况下需要任意深度?

网友A:
有个疑问,深度16为什么地址要5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深度16为什么地址要5位?

最高位用来判断空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高位用来判断空满

请问我这个思路是对的吗,fifo深度和读写地址位宽的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A:
不加1位判断空满也可以的,写后读写地址相等是满,读后读写地址相等是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加1位判断空满也可以的,写后读写地址相等是满,读后读写地址相等是空

读后/写后的状态需要保存,没有节省触发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我这个思路是对的吗,fifo深度和读写地址位宽的设置有问题吗?

1.偶数,例如12,那么把fifo深度设为16,头尾各去2bit,留下中间的12bit;读地址写地址位宽设为5bit
2.奇数,例如13,13x2=26,所以fifo深度设为32,头尾各去3bit,留下中间的26bit;读地址写地址位宽设为6bit

我没理解你说的这个方式,我想的是指针位宽不能变(仍然是目标深度位宽的两倍),截掉两端的位置(即起始和结束的指针往中间缩),对深度是奇数或偶数的处理是没有区别的

楼主:
面试回来了,海思的面试官根本不问我的fifo模块。一点不感兴趣

网友:
现在fifo 都用标准库,面试官估计都没仔细想过这些弯弯绕。 你的思路是对的,偶数深度两头截一下,奇数扩大2倍,变成偶数再两头截一下。 或者不截头尾,像desianware 中对格雷码做个处理,实现任意偶数格雷码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