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小白 想请教下关于导入工艺库后 制作版图时并没有找到这个工艺

楼主(2024-09-21):
就是我导入smic18工艺后 在画via的时候这边的standard via仍旧只有显示tsmc没有smic18的  而且lsw那边也只有tsmcn65的没有smic18的

网友:
建版图设计库是,工艺文件 attach 到 smic18 的 PDK 库就可以了。
另外,最好不要在同一个工作目录下包含多个PDK。

楼主:
已解决 同楼上解决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同楼上解决方案

换一个工作目录就行是吗,不然会有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工作目录就行是吗,不然会有冲突?

如果好几个工艺在一起,可能会出现想象不到的bug,而且找不到原因,我们之前有i过xfab和hhg装一起    就莫名其妙版图文件打不开  打开软件直接崩溃 闪退  查了很长时间都找不到原因 最后是分开两个工作目录打开两个icfb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