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版图影响参数的除了寄生RC还有什么?

楼主(2024-09-21):
在看电源抑制时,后仿RC相比前仿变差12dB,想要定位是R还是C的影响。

但只作R提取时结果基本和RC一致,只作C提取时只改善5dB。这样看来和寄生R、C关系都不大,那版图提参中还有什么因素恶化了前仿的结果呢?
刚接触后端知识,希望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版图还有二阶效应的影响,可以抽个后仿norc网表与前仿结果进行比较,理论上norc要与前仿一致,结果不一致的话就要将二阶效应考虑进去了

网友:
什么工艺节点

网友:
还有stress parameter和WPE效应啊,和真实的NBL寄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