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理想器件搭的DSM积分器在输入最高的时候出现问题?

楼主(2024-09-21):
上图是输出情况

上图是调制器结构
我感觉这钟输出应该是哪里有问题,但是想不出来,是反馈不足吗,matlab跑出来最大输入范围是0.435V,但我只用了0.435V和0.3跑出来都是这样,我的反馈是用的Vcm-信号幅度,比如信号峰值0.3V,我的Vrefn就是0.6-0.3,Vrefp就是0.6+0.3,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希望路过大佬可以不吝赐教,DSM卡住很久了,就只成功搭出来过一阶的,其他的不知道为什么都不行:'(,非常感谢!

网友A:
ramp工作状态对吗

网友:
Vrefp-vrefn=FSR,积分器系数也要合理

楼主:
这个小问题解决了,把反馈加大,vrefn更小一点,vref更大一点,但是最后出来只有8位,走过路过的大神希望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mp工作状态对吗

什么意思,我把vfren调小,vrefp调大,可以工作了,但是有效位数还是比较低,不知道为啥还是因为,vrefn和vrefp吗,其他agbc都是simuilink验证过的,谢谢您

网友A:
你这样在电路上试是不行的,你要知道simulink上vref是归一化了的,而你的电路里没有归一化,这个会导致模型有偏差,但是这个偏差你也可以加进你的模型中。对于一位量化的结构,整体环路增益的改变通常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是变化太大也有可能导致环路不稳定积分器过载。你要做的是再simulink中反馈这里乘上vref的增益,如果这里你想保证state不变,就要在量化器前除以vref的增益,这部分scale down的部分你可以加进电路里,就看影响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在电路上试是不行的,你要知道simulink上vref是归一化了的,而你的电路里没有归一化,这个会导致模型 ...

好的好的谢谢您,我感觉这个问题我应该搞懂了,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多位量化时候量化范围该怎么定呢,一般应该也是vdd到0,然后做成差分吗?我这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在多位量化器的前面接了一个无源加法器,会让原本定的增益都下降一定比例,比如原本三个信号增益是1 1 2,可能降到了0.25 0.25 0.5,这个时候量化器的量化范围该怎么定呢,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您,我感觉这个问题我应该搞懂了,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多位量化时候量化范围该怎么 ...

如果你想保证和simulink一样,vref需要降到原来的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保证和simulink一样,vref需要降到原来的1/4

好的好的,谢谢您我之后去试试,现在在仿另一个东西

网友B(2024-11-14):
请问楼主又后续了吗,最近也在搭DSM,3bit量化,发现一直不收敛,不知道是不是您遇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又后续了吗,最近也在搭DSM,3bit量化,发现一直不收敛,不知道是不是您遇到的问题 ...

这个目前收敛呀,但我也在搭3bit,可以交流一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又后续了吗,最近也在搭DSM,3bit量化,发现一直不收敛,不知道是不是您遇到的问题 ...

多位量化DSM,相同的系数为什么在simulink中仿真没问题在电路中有问题呢?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这是我目前遇到的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收敛的问题我之前遇到了,最后重新搭了一遍好了,感觉实在没办法就重新搭一遍基本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