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个MOS管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4-09-22):
如图所示,对单个MOS管进行了仿真,漏极电压为1V,栅极电压从0扫到4V,finger数从4扫到20。仿真结果如图所示,刚开始是截至,然后饱和(跨导(即斜率)不断增大,跟Vgs有关),再线性区(斜率只跟Vds有关,Vds不变,所以斜率应该不变),可是为什么Vgs大到一定程度斜率反而下降了,继续增大Vgs,电流甚至减小了?

仿真与结果图

仿真与结果图

网友(点评):
任何器件都有正常工作范围的,超出正常范围了就『死』给你看了。

网友A:
是不是超modeling rang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超modeling range了?

怎么看modeling range呢

楼主:
仿真的时候也没报错欸

楼主:
仿真的时候没报错欸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看modeling range呢

比如,说modeling只做到2.5V以内,超过该电压都只能靠软件自己外插;我之前遇到过一个,modeling只做到3.6V,实际工况用到了~10V,仿真和实测差异非常大

网友:
你这个1.2V的器件吧,你vgs扫到2V以上了,没什么意义了,最多扫到标称电压1.5倍我觉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