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40llrf工艺中通孔via层的厚度在哪里找?

楼主(2024-09-22):
itf文件中只定义了via的area和RPV,请问RPV是什么参数,via厚度该去哪里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nd "cross section"

这个在哪里找呀

网友:
工具 cross section 只是看结构,via 厚度 在design rule 中有,如果工艺信息完整的话。PEX QRC starRC等 相应的提取工具后C 的文件里面有,如果不加密的话。另外 数字那边 的ict  itf  lef.tf qtc.tf 等工艺文件里面也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