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失调误差问题

楼主(2024-09-22):
在测比较器失调电压的时候,需要把时钟信号的有效值与斜坡信号的中点位置重合吗?这里给定的是(499mv-501mv,10us的斜坡信号),但是测出来的电压差值很小只有0.1uv,有点太理想了感觉,比较器的功能是正常的。而且在跑蒙卡的时候,用公式生成的这个失调电压值一直保持不变,model library也修改了,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在时钟clk延迟半个周期的时候,测的失调电压为0.1uA,没有延迟的时候,失调电压就更小了,不知道是不是测试设置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时钟clk延迟半个周期的时候,测的失调电压为0.1uA,没有延迟的时候,失调电压就更小了,不知道是不是测试 ...

可能是模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模型问题

用的都是nch_mac和pch_mac呀

网友:
MC仿出来一条直线大概率是仿真模型的问题,虽然替换了器件,但是model file可能是错的。

网友:
检查下model libraries里是不是选了MC的model file

网友:
一条线都是一个值,说明每次跑参数都一样,大概率模型不对

网友(2024-12-28):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工艺库 最近遇到同样的问题 跑mismatch可以跑 但是跑mc会出现一条直线 并且都集中在0附近的情况 请教一下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5-02-22):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5-09-05):
最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