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PSR问题

楼主(2024-09-22):
老哥们,请问这个基准在启动完成后,开关关闭,MP1和MP2都关断,R1和C2对PSR的作用在哪呢,都不在环路里

网友A:
MP1、MP2关断,但是MP3、MP5可没关断啊,怎么不在环路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1、MP2关断,但是MP3、MP5可没关断啊,怎么不在环路里?

老哥,请问右边的环路在哪欸,这不是个与电源无关的共源共栅电流镜吗

网友A:
你这个电路不完整吧?标REF的区域是省略了什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不完整吧?标REF的区域是省略了什么电路?

我的老哥,我没画全,完整电路是这样的,可以请您帮忙分析一下它的环路和零极点吗,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老哥,我没画全,完整电路是这样的,可以请您帮忙分析一下它的环路和零极点吗,万分感谢
...

上面的电流镜画反了,P管栅漏短接的在右边,N管栅漏短接的在左边

网友A:
是这个意思吗?
另外,如果上面电流镜是1:1的,那么是不是
Q4比Q1+Q3还大,Q2比Q1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意思吗?
另外,如果上面电流镜是1:1的,那么是不是
Q4比Q1+Q3还大,Q2比Q1大? ...

对的对的,上面P管的左比右是4:1,N管是2:1,下面三极管是1:4:2:1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对的,上面P管的左比右是4:1,N管是2:1,下面三极管是1:4:2:1

没想清楚呢,怎么看着像是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