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AT电流产生电路的启动电路问题

楼主(2024-09-22):
PTAT电流产生电路

PTAT电流产生电路

大佬们,上图是国外某知名大厂的电路,简单的PTAT电流产生电路,我的理解是这个电路还缺少一个启动电路,因为ΔVBE/R的电流产生那里存在一个简并点,但是我把这个电路进行monte carlo仿真20000个点的DC仿真,没发现电流为0的case,请问是我哪里理解错了吗?这个按道理是个挺简单的东西

公式推导

公式推导

网友:
请问为啥里面的MOS管都是倒比管?

网友:
我最近也仿真类似的电路了,EA 的共模是可以低于0V的,所以在BJT很小电流时也能工作。当0V共模时EA输出令 PMOS 有电流这个电路就可以正常启动,可以发现VCC超过0.6V时EA的差分输入有几十mV足以cover vos, 使EA工作。而且小电流时,R 上的压降可以忽略,大的BJT上VBE明显低于小的BJT的VBE,所以不需要启动电路。

网友A:
个人理解,PTAT的简并点是 运放的输入都是0,bjt上面的pmos的栅极电压都为VDD,但是你这里 运放是有尾电流的,就算输入一样为0,只要保证你的运放的输出此时不在VDD,那么简并点就是不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PTAT的简并点是 运放的输入都是0,bjt上面的pmos的栅极电压都为VDD,但是你这里 运放是有尾电流 ...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我理解了一下,红色箭头处的Ibias产生偏置电流,通过电流镜使得C处的N管都有一个偏置电流,D处的N管的栅极电压是电源电压Vdd减去一个Vds,于是D处的NMOS注定具备一定下拉能力,因此B处的电压不可能是电源电压Vdd,因此不需要启动电路。
谢谢啦,我就说缺乏启动电路的话,这不该是国外大厂的实力才对。

个人理解

个人理解

网友(2025-03-06):
一个简单的pata电流的电路的启动电路可以怎么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