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llen书上PSRR计算的疑问

楼主(2024-09-22):
Allen书中计算二级运放PSRR的时候绘制了小信号模型,对与VDD并联的部分做了忽略说是对模型不重要,这里不是很理解。

楼主想的是M3的电流I3在模型里不会流向关注的V1和Vout节点,所以对这一部分做了忽略,但这又与将V5视为虚地存在矛盾(M1和M2的电流是从M1流向M2这样子才能认为V5虚地吧?),所以这里不是很明白,希望大佬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我也看到这个问题了。Allen教材上PSRR推导可能有问题,需要再严谨推导。不能近似或者忽略,否则高频PSRR分析结果可能有问题的。

如有时间和兴趣,可以一起来学习研究PSRR分析技术。众筹出份子,或者申请做研究者,都可以。

具体情况,点击下面
eetop文章链接:『PSRR分析技术研究』众筹,可感兴趣?
公众号文案链接:『PSRR分析技术研究项目』经费众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到这个问题了。Allen教材上PSRR推导可能有问题,需要再严谨推导。不能近似或者忽略,否则高频PSRR分 ...

hh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