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进行ADE L仿真时报错 如何解决呢

楼主(2024-09-22):
使用ic618进行仿真时  出现了以下报错情况  无法出曲线   如何解决呢  新人求助。。。

网友:
仿真模型有问题吧

网友:
检查一下model library的路径有没有选对

网友:
工艺库路径不对没识别出来,或者仿真模型没导入

网友:
可能:①少加了corner;或者②尺寸超出了模型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