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2024.09不能跑demo,license启动正常

楼主(2024-09-22):
[eda@eda ~]$ hspice -i /soft/synopsys/hspice/W-2024.09/hspice/demo/hspice/bjt/bjtbeta.sp -o bjtbeta.lis
Using: /soft/synopsys/hspice/W-2024.09/hspice/linux64/hspice  -i '/soft/synopsys/hspice/W-2024.09/hspice/demo/hspice/bjt/bjtbeta.sp' -o 'bjtbeta.lis'
  **error** simulation was stopped by signal = 6

查看bjtbeta.lis文件, Abnormal status returned from SCL Server是hspice没有破解完成吗

icense是有正常输出的
18:23:06 (snpslmd) OUT: "hspice" eda@eda  [J3_7f0100_8988_PrimeSim_HSPICE_1]
18:23:15 (snpslmd) IN: "hspice" eda@eda  [J3_7f0100_8988_PrimeSim_HSPICE_1]

[eda@eda ~]$ cat bjtbeta.lis
****** PrimeSim HSPICE -- W-2024.09 linux64 (Aug 27 2024 9174816) ******
  Copyright (c) 1986 - 2024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with
  Synopsys, Inc. All other use,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this softwar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Input File: /soft/synopsys/hspice/W-2024.09/hspice/demo/hspice/bjt/bjtbeta.sp
  Command line options: /soft/synopsys/hspice/W-2024.09/hspice/linux64/hspice -i /soft/synopsys/hspice/W-2024.09/hspice/demo/hspice/bjt/bjtbeta.sp -o bjtbeta.lis
  Start time: Sat Sep 21 18:23:06 2024
lic:
lic: FLEXlm: SDK_14.2
lic: USER:   eda                  HOSTNAME: eda
lic: HOSTID: 7f0100               PID:      8988
lic: Abnormal status returned from SCL Server; please contact with Synopsys for support.
  **error** simulation was stopped by signal = 6

1****** PrimeSim HSPICE -- W-2024.09 linux64 (Aug 27 2024 9174816) ******
******

****** job statistics summary tnom=   0.000 temp=   0.000 ******

网友:
24.09太新,没软件,没试过

网友A:
软件发出来

网友:
太新了,没得建议

网友:
这么新难道不是买的正版吗

网友B:
Do you have an alternative method for pubkey_verify and synopsys_checksum?

网友:
引用 网友B:
Do you have an alternative method for pubkey_verify and synopsys_checksum?

of cour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Do you have an alternative method for pubkey_verify and synopsys_checksum?

没有,还有哪些方法

网友:
软件发出来,大家给你折腾

网友:
Would you share that? Or are you considering exchanging it for something you wan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件发出来

When and how do you plan to send it? Are you planning to send it individually?
Or will you post it here to make it accessible to all users?

网友:
引用 网友B:
When and how do you plan to send it? Are you planning to send it individually?
Or will you po ...

Misunstanding, TerraWilly means: you post the SW, then you will get the patch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软件发出来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hspice_vW-2024.09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thQn3v1D71Kogn50w9VuQ?pwd=dtcn
提取码:dtcn

网友:
系统升级到rhel8.10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hspice_vW-2024.09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thQn3v1D71Kogn50w9VuQ?pw ...

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hspice_vW-2024.09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thQn3v1D71Kogn50w9VuQ?pw ...

waveview有吗,一起发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hspice_vW-2024.09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thQn3v1D71Kogn50w9VuQ?pw ...

网友D:
用这个license server试试:
https://bbs.eetop.cn/thread-971025-1-1.html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Z7-U-oj_RQEE4UPja-F7w
提取码:yicl

网友:
thanks!!
等来了第一个W版了,已经26个字母轮一圈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waveview有吗,一起发一下,谢谢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wv_adv_vW-2024.09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pWlzYoGjHupcSmSfReJFw?pwd=5jm2
提取码:5jm2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wv_adv_vW-2024.09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pWlzYoGjHupcSmSfReJFw?pw ...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wv_adv_vW-2024.09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pWlzYoGjHupcSmSfReJFw?pw ...

thanks!!!!!!!!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license server试试:
https://bbs.eetop.cn/thread-97102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wv_adv_vW-2024.09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pWlzYoGjHupcSmSfReJFw?pw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wv_adv_vW-2024.09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pWlzYoGjHupcSmSfReJFw?pw ...

l-i-c搞不定h5pice

求V-2013.12(-SP3),还有没有cust -compiler

网友:
有没有好心人有 S家 icvalidator 和 laker 2021以上

楼主:
scl2024.06启动license也不行的。还是没有找到方法,有人有方法吗?共享下

网友:
老大,搞不定了。
烦请V-2013.12(-SP3

网友B:
引用 楼主:
scl2024.06启动license也不行的。还是没有找到方法,有人有方法吗?共享下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Xcrqy_0Eg8UPMazNWhI_Q 提取码: bg63

It seems that you are using the wrong method to run the license service.

In order to run this version, the system OS needs to be upgraded to a REDHAT 8.x or 9.x kernel. Although I haven't been able to test it yet, it seems that the patched version, created with the help of a brilliant individual, operates as described below.

/home/tools/hspice/W-2024.09/hspice/demo/hspice/apps]$ hspice -i noise_app.sp
****** PrimeSim HSPICE -- W-2024.09 linux64 (Aug 27 2024 9174816) ******
  Copyright (c) 1986 - 2024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with
  Synopsys, Inc. All other use,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this softwar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Input File: noise_app.sp
  Command line options: /home/tools/hspice/W-2024.09/hspice/linux64/hspice -i noise_app.sp
  Start time: Wed Sep 25 02:50:36 2024
lic:
lic: FLEXlm: SDK_14.2
lic: USER:   eda                  HOSTNAME: rocky
lic: HOSTID: ffffffffa8c09703     PID:      562067
scientific notation:
a=10**-18  f=10**-15  p=10**-12  n=10**-9  u=10**-6
m=10**-3   k=10**3    x=10**6    g=10**9

circuit parameter definitions
  parameter          =  value

constants  - tnom         kt           vt           gapsi        ni
            298.15000    4.1163e-21    25.69184m     1.11562    1.2565e+16
1****** PrimeSim HSPICE -- W-2024.09 linux64 (Aug 27 2024 9174816) ******
******
* a common source nmos amplifier

****** mos   model parameters tnom=  25.000 temp=  25.000 ******
Model file: noise_app.sp
Model line:            3
***************************************************************************
***        model parameters  model name:   0:n_tran           model type:nmos   ***
***************************************************************************

   *** general parameters ***
    deriv=   0.

   ***  level 49  model parameters  ***

      hspver=    2006.03               level=         49
     version=       3.22            paramchk=          0
      apwarn=          1                lite=          0
      vgslim=          0             binUnit=          1
      capMod=          3               xpart=          1
      mobMod=          1              nqsMod=          0
      stiMod=          0                 elm=          5
    sfvtflag=          0                 tox=    1.5e-08 meter
          xj=    1.5e-07 meter       binflag=          0
        lmin=          0 meter          lmax=          0 meter
        wmin=          0 meter          wmax=          0 meter
        lref=          0 meter          wref=          0 meter
        lint=          0 meter          wint=          0 meter
       lmult=          1               wmult=          1
          ll=          0                 lln=          1
          lw=          0                 lwn=          1
         lwl=          0                  wl=          0
         wln=          1                  ww=          0
         wwn=          1                 wwl=          0
         dwg=          0 m/V             dwb=          0 m/V^1/2
          xl=          0                  xw=          0
          a0=          1                 ags=          0 V^-1
          b0=          0 meter            b1=          0 meter
        keta=     -0.047 V^-1           voff=      -0.08 V
       ngate=          0 cm^-3           vbx=          0 V
         vbm=         -3 V                xt=   1.55e-07 meter
        vth0=        0.7 V               nch=    1.7e+17 cm^-3
        nsub=      6e+16 cm^-3           nlx=   1.74e-07 meter
      gamma1=    1.03038 V^-1/2       gamma2=   0.612136 V^-1/2
          k1=          0 V^1/2            k2=          0
          k3=         80                 k3b=          0 V^-1
          w0=    2.5e-06 meter          dvt0=        2.2
        dvt1=       0.53                dvt2=     -0.032 V^-1
       dvt0w=          0 meter^-1      dvt1w=    5.3e+06 meter^-1
       dvt2w=     -0.032 V^-1           dsub=       0.56
        eta0=       0.08                etab=      -0.07 V^-1
          u0=      0.067 m^2/V/sec         ua=   2.25e-09 m/V
          ub=   5.87e-19 (m/V)^2          uc=  -4.65e-11 V^-1
        vsat=      80000 m/sec            a1=          0 v^-1
          a2=          1               delta=       0.01 V
        rdsw=          0 ohm-um         prwg=          0 V^-1
        prwb=          0 V^-1/2           wr=          1
        pclm=        1.3             pdiblc1=       0.39
     pdiblc2=     0.0086             pdiblcb=          0 V^-1
      pscbe1=   4.24e+08 V/m          pscbe2=      1e-05 V/m
       drout=       0.56                pvag=          0
     nfactor=          1                cdsc=    0.00024 f/m^2
       cdscb=          0 f/V/m^2       cdscd=          0 f/V/m^2
         cit=          0 f/m^2        alpha0=          0 m/V
       beta0=         30 V               dlc=          0 meter
         dwc=          0 meter           clc=      1e-07 meter
         cle=        0.6                cgso=2.07188e-10 f/m
        cgdo=2.07188e-10 f/m            cgbo=          0 f/m
        cgsl=          0 f/m            cgdl=          0 f/m
      ckappa=        0.6                  cf=7.29897e-11 f/m
        acde=          1 m/V            moin=         15 V^1/2
        toxm=    1.5e-08 m            dtoxcv=          0 m
         vfb (not used)                alpha1=          0 1/V
        ijth=          0 A              noff=          1
      voffcv=          0                 tcj=          0 1/K
       tcjsw=          0 1/K          tcjswg=          0 1/K
         tpb=          0 V/K           tpbsw=          0 V/K
      tpbswg=          0 V/K             llc=          0
         lwc=          0                lwlc=          0
         wlc=          0                 wwc=          0
        wwlc=          0                tnom=     298.15 K
         kt1=      -0.11 V              kt1l=          0
         kt2=      0.022                 ute=       -1.5
         ua1=   4.31e-09 m/V             ub1=  -7.61e-18 (m/V)^2
         uc1=   -5.6e-11 m/V^2            at=      33000 m/s
         prt=          0
         using Berkeley noise model       noiMod=          1
        noia=      1e+20                noib=      50000
        noic=   -1.4e-12                  em=    4.1e+07
          ef=          1                  af=      0.826
          kf=      4e-29              gdsnoi=-1.23457e-29
         using Hspice diodes            using ACM
         acm=         0                 hdif=         0 meter
        ldif=         0 meter             js=         0 amp/m^2
         jsw=         0 amp/m            xti=         0
           n=         1                   cj=0.000101851 f/m^2
          mj=       0.5                   pb=       0.8 V
        cjsw=         0 f/m             mjsw=      0.33
         php=       0.8 V               pbsw (not used)
      cjgate=         0 f/m            cjswg (not used)
       mjswg (not used)                 pbswg (not used)

**** List of Port Elements
Port Number     Mode        Zo       DC bias
     1         single    ( 50.0    ,0.0)    2.10
     2         single    (0.200E+05,0.0)    0.00

Warning: Pd = 0 is less than Weff = 4e-05 in BSIM3 model 0:n_tran element m1 with W = 4e-05, L = 1.5e-06

******
* a common source nmos amplifier

****** circuit element summary tnom=  25.000 temp=  25.000 ******

**** resistors

element name        0:rs
node1               0:in
node2               0:g1
model
res eff            50.0000
tc1                 0.
tc2                 0.
scale               1.0000
m                   1.0000
ac                 50.0000
temp               25.0000
l                   0.
w                   0.
cap                 0.
noise            1.000e+00

**** independent sources

     name         node1        node2      dc volt    ac mag    ac phase    type
  vdd  vdd               0                    5.0000     0.         0.      dc

**** port elements

     name         node1        node2      dc volt    ac mag    ac phase    type
        0:p1             0:in             0:0           2.1000   100.0000m    0.
                      z0       rdc         rac      rtran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0:p2             0  ut            0:vdd         0.         0.         0.
                      z0       rdc         rac      rtran
                   20.0000k   20.0000k   20.0000k   20.0000k

**** mosfets

**** BSIM3v3 Model (Level49 or Level53)

element name        0:m1
drain               0  ut
gate                0:g1
source              0:0
bulk                0:0
model               0:n_tran
w eff              40.0000u
l eff               1.5000u
rd eff              0.
rs eff              0.
cdsat               0.
cssat               0.
capbd               0.
capbs               0.
temp               25.0000
aic
nf                  1.0000
sa                  0.
sb                  0.
sd                  0.
saeff               0.
sbeff               0.
mulu0               1.0000
mulua               1.0000
mulub               1.0000
m                   1.0000
w drawn            40.0000u
l drawn             1.5000u

*****************************************************************
******  option summary
******
runlvl  = 3         bypass  = 2.0000
**info** dc convergence successful at Newton-Raphson method
******
* a common source nmos amplifier

****** operating point information tnom=  25.000 temp=  25.000 ******
****** operating point status is all       simulation time is     0.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0:g1      =   2.1000  0:in      =   2.1000  0  ut     =   2.6787
+0:vdd     =   5.0000

**** voltage sources

subckt
element  0:vdd
  volts      5.0000
  current -116.0653u
  power    580.3266u

     total voltage source power dissipation=  580.3266u       watts

****  port elements

subckt
element  0:p1       0:p2
  volts      2.1000    -2.3213
  current    0.      -116.0653u
  power      0.      -269.4232u

     total port element power dissipation= -269.4232u       watts

**** resistors

subckt
element  0:rs
  r value   50.0000
  v drop     0.
  current    0.
  power      0.

**** mosfets

subckt
element  0:m1
model    0:n_tran
region   Saturation
  id       116.0653u
  ibs        0.
  ibd        0.
  vgs        2.1000
  vds        2.6787
  vbs        0.
  vth        1.7221
  vdsat    215.8463m
  vod      377.8907m
  beta       2.5529m
  gam eff    2.5175
  gm       551.7267u
  gds        3.6716u
  gmb      367.7191u
  cdtot     11.2095f
  cgtot    134.3648f
  cstot    160.1349f
  cbtot     92.1421f
  cgs       92.6331f
  cgd       11.2044f

Frequency = 10.0000x Hz
NF (mag) = 1.0+44.3778
NF (dB) = 16.5684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43.3497  16.3699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12.5893x Hz
NF (mag) = 1.0+44.0118
NF (dB) = 16.5333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42.9837  16.3330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15.8489x Hz
NF (mag) = 1.0+43.7211
NF (dB) = 16.5051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42.6930  16.3036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19.9526x Hz
NF (mag) = 1.0+43.4901
NF (dB) = 16.4826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42.4620  16.2800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25.1189x Hz
NF (mag) = 1.0+43.3066
NF (dB) = 16.4647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42.2785  16.2612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31.6228x Hz
NF (mag) = 1.0+43.1608
NF (dB) = 16.4504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42.1327  16.2462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39.8107x Hz
NF (mag) = 1.0+43.0449
NF (dB) = 16.4390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42.0168  16.2342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50.1187x Hz
NF (mag) = 1.0+42.9526
NF (dB) = 16.4298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41.9245  16.2247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63.0957x Hz
NF (mag) = 1.0+42.8790
NF (dB) = 16.4226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41.8509  16.2170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79.4328x Hz
NF (mag) = 1.0+42.8201
NF (dB) = 16.4167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41.7920  16.2109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100.000x Hz
NF (mag) = 1.0+42.7726
NF (dB) = 16.4120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41.7445  16.2060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125.893x Hz
NF (mag) = 1.0+42.7338
NF (dB) = 16.4082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41.7057  16.2020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158.489x Hz
NF (mag) = 1.0+42.7012
NF (dB) = 16.4049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41.6731  16.1986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199.526x Hz
NF (mag) = 1.0+42.6725
NF (dB) = 16.4021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41.6444  16.1956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251.189x Hz
NF (mag) = 1.0+42.6453
NF (dB) = 16.3994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41.6172  16.1927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316.228x Hz
NF (mag) = 1.0+42.6166
NF (dB) = 16.3965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41.5885  16.1897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398.107x Hz
NF (mag) = 1.0+42.5828
NF (dB) = 16.3931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41.5547  16.1862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501.187x Hz
NF (mag) = 1.0+42.5384
NF (dB) = 16.3887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41.5103  16.1816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630.957x Hz
NF (mag) = 1.0+42.4756
NF (dB) = 16.3825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41.4475  16.1750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794.328x Hz
NF (mag) = 1.0+42.3823
NF (dB) = 16.3731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41.3542  16.1652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1.00000g Hz
NF (mag) = 1.0+42.2403
NF (dB) = 16.3589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41.2122  16.1503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1.25893g Hz
NF (mag) = 1.0+42.0224
NF (dB) = 16.3369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40.9943  16.1272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1.58489g Hz
NF (mag) = 1.0+41.6879
NF (dB) = 16.3030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40.6598  16.0916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1.99526g Hz
NF (mag) = 1.0+41.1793
NF (dB) = 16.2510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40.1512  16.0370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2.51189g Hz
NF (mag) = 1.0+40.4202
NF (dB) = 16.1721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39.3921  15.9541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3.16228g Hz
NF (mag) = 1.0+39.3200
NF (dB) = 16.0552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38.2919  15.8311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3.98107g Hz
NF (mag) = 1.0+37.7927
NF (dB) = 15.8875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36.7646  15.6543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5.01187g Hz
NF (mag) = 1.0+35.7963
NF (dB) = 15.6580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34.7682  15.4118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6.30957g Hz
NF (mag) = 1.0+33.3825
NF (dB) = 15.3634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32.3544  15.0993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7.94328g Hz
NF (mag) = 1.0+30.7252
NF (dB) = 15.0140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29.6971  14.7271
rs      TOT                1.02810  120.368m

Frequency = 10.0000g Hz
NF (mag) = 1.0+28.0854
NF (dB) = 14.6367
Element Contribution to NF (mag)    (dB)
m1      TOT                27.0573  14.3228
rs      TOT                1.02810  120.368m
******
* a common source nmos amplifier

****** ac analysis tnom=  25.000 temp=  25.000 ******

freq         voltage    onoise
             out        mag
   10.00000x    1.0279     0.
   12.58925x    1.0278     0.
   15.84893x    1.0277     0.
   19.95262x    1.0276     0.
   25.11886x    1.0273     0.
   31.62278x    1.0270     0.
   39.81072x    1.0264     0.
   50.11872x    1.0255     0.
   63.09573x    1.0240     0.
   79.43282x    1.0217     0.
  100.00000x    1.0181     0.
  125.89254x    1.0125     0.
  158.48932x    1.0038     0.
  199.52623x  990.4704m    0.
  251.18864x  970.3677m    0.
  316.22777x  940.8906m    0.
  398.10717x  899.2616m    0.
  501.18723x  843.3774m    0.
  630.95734x  773.0041m    0.
  794.32823x  690.7289m    0.
    1.00000g  601.8057m    0.
    1.25893g  512.6748m    0.
    1.58489g  429.0427m    0.
    1.99526g  354.6641m    0.
    2.51189g  291.1854m    0.
    3.16228g  238.6483m    0.
    3.98107g  196.1275m    0.
    5.01187g  162.2186m    0.
    6.30957g  135.3328m    0.
    7.94328g  113.8665m    0.
   10.00000g   96.3397m    0.
y

          ***** job concluded
******
* a common source nmos amplifier

****** job statistics summary tnom=  25.000 temp=  25.000 ******

******  Machine Information  ******
CPU:
model name        : 11th Gen Intel(R) Core(TM) i5-1135G7 @ 2.40GHz
cpu MHz        : 2400.000
CPU(s)                : 8

OS:
Linux version 4.18.0-553.16.1.el8_10.x86_64 (gcc version 8.5.0 20210514 (Red Hat 8.5.0-22) (GCC)) #1 SMP Thu Aug 8 17:47:08 UTC 2024

System loadavg : 0.74 1.01 0.91 5/629 562070

  ******  PrimeSim HSPICE Threads Information  ******

  Command Line Threads Count :     1
  Available CPU Count        :     8
  Actual Threads Count       :     1

  ******  Circuit Statistics  ******
  # nodes       =       5 # elements   =       5
  # resistors   =       1 # capacitors =       0 # inductors   =       0
  # mutual_inds =       0 # vccs       =       0 # vcvs        =       0
  # cccs        =       0 # ccvs       =       0 # volt_srcs   =       1
  # curr_srcs   =       0 # diodes     =       0 # bjts        =       0
  # jfets       =       0 # mosfets    =       1 # U elements  =       0
  # T elements  =       0 # W elements =       0 # B elements  =       0
  # S elements  =       0 # P elements =       2 # va device   =       0
  # vector_srcs =       0 # N elements =       0

  ******  Runtime Statistics (seconds)  ******

  analysis           time    # points   tot. iter  conv.iter
  op point           0.00           1           5
  ac analysis        0.00          31          31
  readin             0.00
  errchk             0.00
  setup              0.00
  output             0.00

           peak memory used        535.74 megabytes
           total cpu time            0.00 seconds
           total elapsed time        0.03 seconds
           job started at     02:50:36 09/25/2024
           job ended   at     02:50:36 09/25/2024

>info:         ***** hspice job concluded
           job total runtime         0.03 seconds

lic: Release hspice token(s)
lic: total license checkout elapse time:        0.02(s)

网友:
checksum patch 位置在这里
554889E5415641554989FD41544989F453E83A80FFFF4C89E789C3E83080FFFF

顺便,楼主能重新上传一下 dve-addon_vV-2023.12-SP1 吗~之前那份过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Xcrqy_0Eg8UPMazNWhI_Q 提取码: bg63

网友:
i am also facing same problem
how to solve

网友:
引用 网友E:
l-i-c搞不定h5pice

求V-2013.12(-SP3),还有没有cust -compiler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hspice_vV-2023.12-SP2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JR72v3aNsSG7-I6GhtHdQ?pwd=nyp2
提取码:nyp2

网友: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cust_compiler_vV-2023.12-SP2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A8NWIz4W7ITnHVGUCrtcA?pwd=icxq
提取码:icxq

网友: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wv_adv_vV-2023.12-SP1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yNFLMeCCaAI-9AUVhS0aw?pwd=loj5
提取码:loj5

网友C:
hspice_vV-2023.12-SP2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JR72v3aNsSG7-I6GhtHdQ?pwd=nyp2
提取码:nyp2

网友C: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icvalidator_vV-2023.12-SP5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yfJ85-rXr3F-Ys59_xhIA?pwd=xnvo
提取码:xnvo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icvalidator_vV-2023.12-SP5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yfJ85-rXr3F-Ys59_ ...

好多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icvalidator_vV-2023.12-SP5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yfJ85-rXr3F-Ys59_ ...

老大,好人啊!

谢谢!!

网友:
老大,期待过一段的更新至W版,这样RHEL9就能够用了

当然还得解决l-i-c

网友:
Try TerraWilly's  $ynopsysMono$layer

https://github.com/BinaryHackerL ... /releases/tag/24.09

网友:
引用 网友F:
Try $ynop$y$Mono$layer
https://github.com/BinaryHackerL ... /releases/tag/24.09

已经不在了,取消分享了,你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wv_adv_vW-2024.09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pWlzYoGjHupcSmSfReJFw?pw ...

来晚了,楼主可以再分享一下吗?

网友:
好像S家的从W版本开始只支持RHEL 8.0以上的OS 了,用8.0以下的或者Centos 7.9 应该会有问题。可以试试用RHEL8.10 和ROCKY LINUX 8.10 OS.

网友G(2024-12-04):
這裡就分享一下剛捕獲的 hspice 2024.09 給需要的試試,我也 run 不起來(個人使用Linux版)。
如果有哪位有補釘可用,期望能分享給大家!感謝!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hspice_vW-2024.09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9RKwIEBDqe0F47SHq1DByg?pwd=UrAi 提取码: UrAi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7的分享

网友(2025-01-08):
楼主搞定没?跑着2024咋样吗?速度上区别大吗,一直用的16版,不知道24版更新啥了都

网友(2025-04-04):
引用 网友G:
這裡就分享一下剛捕獲的 hspice 2024.09 給需要的試試,我也 run 不起來(個人使用Linux版)。
如果有哪位 ...

Can you update this link. It's expired.

网友:
引用 网友C:
hspice_vV-2023.12-SP2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JR72v3aNsSG7-I6GhtHdQ?pwd=nyp2
提取码:nyp2

please can you share wv/hspice/cc again??links all expired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2025-05-09):
还有高手能分享一下吗,链接过期了

网友(2025-06-26):
hspice_vV-2023.12-SP2 哪位能分享下

网友:
链接过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