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配置cmn里的SAM(system address map)? 交流一下

楼主(2024-09-23):
谁有一个简单的配置流程?

楼主:
附件是YML配置文件
0x4000_0000~0xffff_ffff是ddr空间。
sbsx只用12/13,不用36/37
0x0~0x0fff_ffff是sram空间。
0x1000_0000~0x3fff_ffff是IO空间

hnf sam:32/8
snf/sbsx:36/37,12/13
hni:0
rnsam:4
ccg/rnsam:40
rni/rnsam:41
rni/rnsam:44

Device mapping table.
|    device  |   node id | logical id |
| ---------- | --------- | ---------- |
|        HND |          0 |           0 |
|   RNFEESAM |          4 |           0 |
|        HNF |          8 |           1 |
|        HNF |         32 |           0 |
|       SBSX |         13 |           3 |
|       SBSX |         12 |           2 |
|       SBSX |         37 |           1 |
|       SBSX |         36 |           0 |
|        RNI |         44 |           1 |
|        RNI |         41 |           0 |
|        CCG |         40 |           0 |
*/

网友:
手册里面有讲啊,可以通过手册里介绍的discovery方式获取具体node的基地址。再结合手册具体寄存器偏移地址去配置。node的基地址  cmn的配置工具页面也可以看的到。

楼主:
寄存器太多了,要花时间。想找个简单的办法先跑起来。后面再慢慢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