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工艺转换问题

楼主(2024-09-2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比如从0.8的迁移到0.18um(不同foundry),除了调整电阻,电容,开关管尺寸,

其他比如电流镜、偏置管子应该怎么调整呢,原尺寸下仿真可以实现功能。

网友A:
换工艺就都需要仿真一遍 没有问题的话就不用改 但是如果想要性能PPA一样的话 肯定是需要修改一下的 看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工艺就都需要仿真一遍 没有问题的话就不用改 但是如果想要性能PPA一样的话 肯定是需要修改一下的 看需求 ...

如果考虑面积和电路匹配的前提下,管子长宽比是否应该同时缩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考虑面积和电路匹配的前提下,管子长宽比是否应该同时缩小呢

考虑面积的话,管子长宽大小是可以缩小的 ,但是比例这个东西是要考虑工艺的 并不是电流一样的条件下比例就是一样的,所以需要调整,当然了 如果只是考虑能用,不考虑性能 那其实大概仿一下就好,考虑性能的话 比例肯定要优化的 看产品和需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面积的话,管子长宽大小是可以缩小的 ,但是比例这个东西是要考虑工艺的 并不是电流一样的条件下比例 ...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