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装redhat 7.8

楼主(2024-09-23):
家里有一台旧联想,win10 系统,想直接改造成linux

用u 盘装linux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在选择磁盘空间的时候,看不到电脑的磁盘,电脑是256g ssd,没有分区,就一个C盘
1 请教大佬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2 目前win10 系统还在,是不是需要先格了?但是好像系统盘又格不了。看不到电脑磁盘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A:
用winpe 直接把分区删掉  或者安装centos的时候  选择手动分区  然后选中c 盘 选那个减号删除 重新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inpe 直接把分区删掉  或者安装centos的时候  选择手动分区  然后选中c 盘 选那个减号删除 重新分区 ...

我这里就没办法选C盘

是这个样子的
只能看到U盘 看不到其它盘,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看网上说区设置bios ,但是我这里好像也没有相关的设置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win10系统没格式化的原因。
联想的超极本

网友:
硬盘sata模式改成ahci.
备份好windows重要文档,在pe下,用分区助手把硬盘分区改成ext3或ext4,再尝试用u盘引导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