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片外LDO最差PM问题

楼主(2024-09-23):
对于片外大电容LDO,由于主极点随着负载变化可以连续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总会出现主次极点重合的现象,那这时候的相位裕度如何保证呢?还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谢谢~

(我的理解是主次极点重合的时候,这时候的相位裕度取决于GBW与极点间的关系,又因为在重合极点带来的相移大约是90度,且重合极点在GBW之内,只要调整补偿电容Cc,使得在极点重合时,重合极点与GBW的距离最小,那么就能保证一定的相位裕度(例如60度),不知道对不对)

电路架构

电路架构

网友A:
做一个动态零点,sense Vgs,power,跟随负载

网友B:
正常的流程应该是修改size来匹配最大最小的负载来保证PM,为什么不能修改size来让主次极点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重叠呢,另就是PM也不一定都要是60,一般45也是可以的
而且你这个电路里面应该是有零点的吧 零点不就是用来补偿一个极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动态零点,sense Vgs,power,跟随负载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现在主要是想在现有架构上理解最差相位裕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流程应该是修改size来匹配最大最小的负载来保证PM,为什么不能修改size来让主次极点在任何的情况下都 ...

谢谢您的回复~因为这个片外LDO cascode补偿的特殊性,所以主次极点是一定会交换的,主要是想理解极点重合情况下相位裕度如何保证而不是对设计进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流程应该是修改size来匹配最大最小的负载来保证PM,为什么不能修改size来让主次极点在任何的情况下都 ...

由于cascode补偿会把右零点推移到高频,所以这个零点对整体相位裕度不太影响。是存在一个零点,但是那个零点和第三极点相互抵消了,所以对主极点和次级点没有作用

网友C:
真的重合吗,重合后的后面还有没有零点?
假设一个2极点系统,极点重合,增益为100V/V,那么PM只有11°哦,增益越高越差

网友D:
片外能有ESR补偿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片外能有ESR补偿麽

没有的,就是如图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重合吗,重合后的后面还有没有零点?
假设一个2极点系统,极点重合,增益为100V/V,那么PM只有11°哦, ...

重合的,话说这个pm只有11是咋算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合的,话说这个pm只有11是咋算出来的?

可以自己算算,已知低频增益,零极点相对位置,PM就是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自己算算,已知低频增益,零极点相对位置,PM就是确定的。

好的,谢谢您~

网友E:
cascode补偿产生的零点是左半平面的吧。有没有可能两个极点重合时,左半平面零点起作用使得PM不会太差,第三极点的存在可以忽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cascode补偿产生的零点是左半平面的吧。有没有可能两个极点重合时,左半平面零点起作用使得PM不会太差,第 ...

没事了,刚刚复习了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的,就是如图结构

如图结构是不完整的,
片外大电容,需要考虑ESR问题,

陶瓷,贴片,钽电容 ESR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图结构是不完整的,
片外大电容,需要考虑ESR问题,

是这样的,只是参考一篇经典论文搭建的结构,并没有实际去考虑电容的ESR,论文中就是如此结构

网友F: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主极点这个东西不是说具体对应于某个节点,从这篇论文的表达式(7)中也可以看出,主级点既包含CL和RL又包含米勒等效过来的部分,这个表达式是负载的函数,次级点也是负载的函数,在负载变化时,直流增益主次极点频率共同决定相位裕度,这篇文章里分析了两个极端负载下的相位裕度,轻载可以认为米勒等效没有作用,主极点表达式约为CLRL分之一,相应的重载下才是常见的米勒等效发挥作用的表达式,最差相位裕度出现在轻重载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主极点这个东西不是说具体对应于某个节点,从这篇论文的表达式(7)中也可以看出,主级 ...

是的,您说的没有错,那么在两个极点靠近直至出现最差相位裕度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相位裕度怎么考虑改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