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对称型OTA的设计

楼主(2024-09-23):
我看到一个电路,第二级做的并不对称,应该是为了节省功耗。请问这样做主要牺牲的什么性能?slew-rate?

网友:
同有疑问,等个高手回答。这时候的Gm是不是还是gm1*6呢,是不是牺牲了Vos

网友A:
图片里是对称的。你看到不对称是在自己公司电路库里看到的还是大佬发的paper?也许是设计失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里是对称的。你看到不对称是在自己公司电路库里看到的还是大佬发的paper?也许是设计失误呢 ...

电路库里看到的,应该不是设计失误。目前也不太清楚这样设计的缺点是什么,经过仿真,幅频特性和将另一边也设为1:6基本没有差别。

网友:
能想到的是一方面是牺牲噪声,一方面是最大GBW,因为小电流次极点会更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里是对称的。你看到不对称是在自己公司电路库里看到的还是大佬发的paper?也许是设计失误呢 ...

不是设计失误,我也见过这样的设计

网友:
PSRR变差了吧

网友B:
没什么缺点,电流镜1:6,多个高频极点,可能高频极点下降些,压摆率啥的还提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缺点,电流镜1:6,多个高频极点,可能高频极点下降些,压摆率啥的还提高了 ...

对比的应该是另一边也是1:6的情况,现在是另一边把1:6改成了1:1

网友:
hystersis 觉得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比的应该是另一边也是1:6的情况,现在是另一边把1:6改成了1:1

另一边不需要改,另一边又不对外输出,改了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一边不需要改,另一边又不对外输出,改了没有意义

对称性的不应该两边1:B吗,放在这里就是1:6,我不理解这里一边1:1和一边1:6所造成的具体牺牲指标有哪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称性的不应该两边1:B吗,放在这里就是1:6,我不理解这里一边1:1和一边1:6所造成的具体牺牲指标有哪些
...

两边都是电流拷贝,输入对管产生差分跨导电流,然后电流镜拷贝出去,一个提供正向上拉,一个提供下拉,并且上下拉的电流都均等扩大了6倍,难道不是线性对称结构吗?必须左右完全对称才是对称结构吗?如果左右完全对称,你为什么不使用差分输出而使用单端输出?

网友(2025-04-09):
我这边LDO里用的也是电流不对称,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干

网友(2025-05-30):
其实左边那条路不是输出,他对输出的基本没什么影响。左边那个路会产生一个极点和零点,零点对输出没影响,极点有影响,但是可以通过设计把这个极点推高,而不消耗过多电流。感觉跟不复制6倍电流相比,这么做是为了减小功耗,也就是反正是右边单端输出,左边那路我不care,把功耗做成1:1即可。减小功耗了,对我输出又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