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VS RULE问题

楼主(2024-09-23):
请问LVS RULE里面有没有什么语句能够做到:将两种已经建立CONNECT关系的图形连接起来并输出相应结果。
我想实现的是,版图里的某些连线能够通过LVS检查高亮出来,类似ERC检查之后的效果。

网友A:
版图里某些连线,你意思你还要指定net name,是这样吗?还是说只是某一种连接类型当做error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里某些连线,你意思你还要指定net name,是这样吗?还是说只是某一种连接类型当做error报出来 ...

不指定net name,是你说的某一种连接类型。
现在我把两种端口已经定义成A跟B,且A跟B之间可以通过CONNECT定义连接关系,但是我找不到办法输出包含A跟B的整条路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指定net name,是你说的某一种连接类型。
现在我把两种端口已经定义成A跟B,且A跟B之间可以通过CONNECT ...

可以去看下手册里pathchk或者net命令,可以将连接关系的图形选中,在通过erc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看下手册里pathchk或者net命令,可以将连接关系的图形选中,在通过erc报出来
...

手册倒是查过了,pathchk需要有net name才行。
net area ratio A B > x 倒是可以直接输出A或B,但是没有办法延伸到对应的连线路径上,其余的net语句比如net area或者net INTERACT好像都需要指定约束或net nam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倒是查过了,pathchk需要有net name才行。
net area ratio A B > x 倒是可以直接输出A或B,但是没有 ...

pathchk可以指定不带label的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thchk可以指定不带label的net

大佬,看了您的回复之后我又试了一下,我的用法是 PATHCHK !LABEL NAME,NAME是我前面定义的端口名字,这样跑不出来NAME跟它的连线。
我看手册里的用法是PATHCHK !LABEL LAYER,但是我不能用一个层次去查呀,而且这样跑不出任何结果。
我只想要输出NAME还有NAME上的连线,请问您知道应该怎么写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看了您的回复之后我又试了一下,我的用法是 PATHCHK !LABEL NAME,NAME是我前面定义的端口名字,这样 ...

抱歉,我之前说的有误,PATHCHK检查报错是一层layer,可以用net area ratio函数,输出rdb文件,这个可以把存在连接关系的net输出,我自己测试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之前说的有误,PATHCHK检查报错是一层layer,可以用net area ratio函数,输出rdb文件,这个可以 ...

请问 rdb 文件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rdb 文件是什么呢

calibre可以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