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仿真问题

楼主(2024-09-23):
在仿真运放的共模输入范围时,将运放接成单位增益,设置vin从0到vdd。看输出端电压,输出端电压在900mv左右是正常的,但是图里面跳跃太大了,而且输入0.9v时图里面看只有十几毫伏,但是直接设置vin为0.9v时输出却是正常的,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软件出了问题吗?

网友:
参数扫描里面设置成step模式,步长设置短一些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