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怎样仿真静态电流Iq?

楼主(2024-09-23):
静态电流在仿真时候需要设置怎样的条件?

网友:
仿DC,按照spec条件看VIN的电流

网友:
Io = Io,min

probe VIN, VDD current average 起來

不過Iq 會有no switching 跟switching:

switching Iq 如上, no switching Iq 我們比較簡單的看法是 ZC or 進burst後 看那整段(VFB > Vref)時 VIN, VDD current aver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