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JTAG如何插入membist

楼主(2024-09-23):
请教各位牛人:
   1. 做的是数模芯片,无jtag,如何插入membist啊? 流程是什么样的啊?
   2.是先做dft 插入scan 还是先插入membist, 两者有先后关系吗?

谢谢解答

网友:
那也得有端口复用吧?一般是先mbist

网友A:
tessent shell目前不支持没有Tap controller插入MBIST。
但很老版本的mbistarchitecture支持,很早之前玩过,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ssent shell目前不支持没有Tap controller插入MBIST。
但很老版本的mbistarchitecture支持,很早之前玩过 ...

哦,明白了。感谢

网友(2025-01-08):
1.如楼上所说,tessent mbistarchitecture直接在sram外围生成BIST control电路,不需要借助任何IJTAG。RTL阶段直接command插入就可以
2.mbist insertion在RTL level,scan insertion在gate level,MBIST必然是优先插入的。无论是mbistarchitecture还是tessent mb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