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锁相环中电荷泵的设计

楼主(2024-09-23):
如图,在设计可编程电荷泵中时,下面可以通过多做几路电流源来实现对电荷泵充电电流的控制,做的过程中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下,在没有接入虚线框里的电流源时,MN5、MN6、MN7这一路的电流源是饱和的,但是当接入虚线框里的两路电流源时,M5~MN13所构成的三路电流源全部进入线性区了,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A:
1.要么你仿真bench不对,2要么那你上面的开关给的尺寸太小太小了(电流源vds电压受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么你仿真bench不对,2要么那你上面的开关给的尺寸太小太小了(电流源vds电压受限) ...

解决了,是开关给的尺寸太小了,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小尺寸的开关管情况下只给一路电流源是没问题的,加入其他两路的电流源就不行了,是不是因为接入别的两路电流源时I发生了变化,所以vds的变化导致进入线性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开关给的尺寸太小了,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小尺寸的开关管情况下只给一路电流源是没问题的,加 ...

同样的开关尺寸,流的电流变大了,vgs自然会相应的加大,开关的gate是固定电压,那只能降低source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开关尺寸,流的电流变大了,vgs自然会相应的加大,开关的gate是固定电压,那只能降低source电压了
...

对的,就是这个原因,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