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DRC问题THERMAL.CHECK.A

楼主(2024-09-23):
遇到一个DRC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THERMAL.CHECK.A      active and metal are not allowed in region A
看了一下rule文件   region A是seal ring角落125um*125um的区域  难道这个区域不能放active和metal吗

网友:
看这个rule的话应该是的

网友:
你这是CHIP CONER的位置吧,规则上的意思就是字面意思  A区域不要出现M1和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