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size的CMOS开关,容易发生Latchup么?

楼主(2024-09-23):
咨询一下业界大牛,如果尺寸较大的CMOS开关,NMOS/PMOS 紧挨着Layout,但是各自的B端引出不太好,容易发生Latchup么?如果容易发生,那触发的机理是什么?

这个开关距离IO PAD很近,但是并未有任何电路上的连接。而且就是测试 开关附近IO的负电流Latchup时,会发生Latchup。

网友A:
就单看Nmos;根据你的描述,大尺寸意味着,开启的瞬间,Drain(C)端到Source(E)端有大电流;大尺寸器件其漏电流也比较可观,会通过PW(E)到P+到地(PW到P+的电阻为Rpex)。意思就是PW的电压也不是0,是Isub*Rpex。你看看NMOS的寄生NPN管是不是正好导通了0.0。

网友B:
各自包环嘛,过LUP的DRC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自包环嘛,过LUP的DRC就可以了

各自包环,但是NMOS、PMOS之间的Ring没用通过CNT连接到M1,所以B的连接不好。
没有这方面的Latchup r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单看Nmos;根据你的描述,大尺寸意味着,开启的瞬间,Drain(C)端到Source(E)端有大电流;大尺寸器件其 ...

你这样分析,寄生NPN确实是可以导通。

我们现在就是IO拉负电流的时候,容易发生Latchup(这个CMOS开关就靠近IO,但是跟IO没有电路上的连接),现在在分析latchup产生的机理。

如果寄生NPN导通的话,它这个也锁不住。只要我IO触发Latchup的激励撤掉,它就恢复正常了。但是我们测试下来,它这个是能锁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样分析,寄生NPN确实是可以导通。

我们现在就是IO拉负电流的时候,容易发生Latchup(这个CMOS开关就 ...

贴个版图看看吧开关自身不会latch
I/O和开关直接latch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自包环,但是NMOS、PMOS之间的Ring没用通过CNT连接到M1,所以B的连接不好。
没有这方面的Latchup rule
...

关键是到底有没有接到PAD,算不算OD injector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个版图看看吧开关自身不会latch
I/O和开关直接latch了

这个开关只是距离IO PAD很近,但并未有任何电路上的连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开关只是距离IO PAD很近,但并未有任何电路上的连接。

可否发一个包括IO在内的版图?不要metal layer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开关只是距离IO PAD很近,但并未有任何电路上的连接。

目前看,极有可能是IO处的载流子串到开关区域,IO区域和开关区域形成了latch

看看IO的版图就比较明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否发一个包括IO在内的版图?不要metal 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看,极有可能是IO处的载流子串到开关区域,IO区域和开关区域形成了latch

抱歉,Layout不太好发出来。我画了个示意图,您先看看有参考价值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抱歉,Layout不太好发出来。我画了个示意图,您先看看有参考价值么?

IO是 普通的GGNMOS和GGPMOS结构吗?  只截一下IO的 guardring也可以

网友:
从目前的信息来推断,IO的PMOS版图相关的部分大概率有问题。

根据你的CMOS开关信息,无法判断IO的NMOS版图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是 普通的GGNMOS和GGPMOS结构吗?  只截一下IO的 guardring也可以

对的,就是GGNMOS和GGPMOS,两个ESD Buffer中间除了各自的Bulk Ring之外,还增加了两道Ring

就开关附近的IO容易发生Latchup,其他地方的IO Latchup是过的。用的ESD都是一样的架构和Layout。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GGNMOS和GGPMOS,两个ESD Buffer中间除了各自的Bulk Ring之外,还增加了两道Ring

就开关附近的 ...

GGN,GGP 的 AA space?
AA到 bulk ring space?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GGNMOS和GGPMOS,两个ESD Buffer中间除了各自的Bulk Ring之外,还增加了两道Ring

就开关附近的 ...

IO、IO之间,guard ring是否连续?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IO之间,guard ring是否连续?

这个Guard ring Metal连接成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Guard ring Metal连接成环的。

那么就确认了,是esd pmos和cmos开关形成了bjt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就确认了,是esd pmos和cmos开关形成了bjt通路

距离不算近,也会形成通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距离不算近,也会形成通路么?

我看不到你IO与cmos之间的版图情况
从目前的信息来看,只有这个可能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距离不算近,也会形成通路么?

少数载流子能跑很远,没有措施几百um不在话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数载流子能跑很远,没有措施几百um不在话下

好的,谢谢你!我再看看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我再看看分析分析

客气了
很乐意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就确认了,是esd pmos和cmos开关形成了bjt通路

没有可能是开关的PMOS和IO的NMOS吗? 前面有提到是负电流的时候LU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Layout不太好发出来。我画了个示意图,您先看看有参考价值么?

能画一下类似示意图吗

Pswitch/Nswitch/Pio/Nio这种吗?
把四个器件的相对位置给出来。默认情况应该是Nio在芯片的最外面,Pio是有可能靠近Switc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