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后仿的时候,验证环境中interface的input skew和output skew应该前多少呢?

楼主(2024-09-23):
芯片后仿的时候,验证环境中interface的input skew和output skew应该前多少呢?
如下图一个一般的interface,如果在后仿中不加delay,那么环境采集的值会不对,或者interface输出的值不能被网表正确采集到,这些值是从哪里获得的呢?

网友:
我理解不加延迟是沿采沿的情况,后仿可能会采不对,加个1ns或者1ps错开就行,具体看你clk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