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前辈写过51 quick align的脚本

楼主(2024-09-23):
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前辈写过51 quick align的脚本 最近转回51其他功能没有还能适应 没有这个功能确实比较难受

网友:
函数很多都不一样,重新写类似的得花点时间,

网友A:
DB 格式直接换OA 格式 换完后用 61 以上 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 格式直接换OA 格式 换完后用 61 以上 的工具

如果可以换工具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肯定是公司统一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换工具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肯定是公司统一的呀

你们可以试试:

1. 公司是否有安装61 以上 的工具,安装时工具中的db2oa 小工具有么有装。
2.工艺厂的工艺库是否是 OA格式,如果不是 同步可以有 db2oa 工具转。(个人有转过几个工艺 能用为未现问题)
3.直接把项目相关已生成的数据转成OA 格式。
4.测试 看看有没有问题。
5.以无风险 高效率(版图 仿真 效率都会高很多)来说服领导,项目替换工具。
Good luck.

如果项目组或领导不愿意换,你们库里面的数据能接受非XL与电路对齐,那么你可以自己转,画完后输出GDS 再导回51 的环境中,打上器件表示lable 能保证可以找到对应电路的器件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