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bist 基本流程简介

楼主(2024-09-23):
求大神解释一下:

    最近看membist有以下疑惑:

   1.  membist是寄存器内建测试, 外部输入特殊指令,硬件自动产生测试激励,自动完成测试比对。

      a. 如果进入membist 模式,是不是需要像scan_mode一样,需要切到membist_mode下啊?  流程中没有看到membist mode描述呢
      b. 如何启动自测试啊,JTAG端口需要灌入特殊pattern ? 还是切换到membist mode就自动启动自测试?

  期待大神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pattern里包含了,自动进行配置开始测试,收集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ttern里包含了,自动进行配置开始测试,收集结果。

我这样理解你看对不对; 通过jtag接口灌入特殊pattern指令,然后通过监测tdo,确认mem测试是否pass or fail. 正常jtag的功能和membist功能的切换是在生成的mem logic根据接收的指令进行切换的?

网友:
通过JTAG 口灌入特殊的激励,待测试完成,再把状态读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样理解你看对不对; 通过jtag接口灌入特殊pattern指令,然后通过监测tdo,确认mem测试是否pass or fa ...

正常JTAG是指啥?如果是rtl已经有的设计,如果是端口复用的需要自己设置模式进行区分,如果不复用,dft是单独的jtag端口,那就不需要设置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JTAG是指啥?如果是rtl已经有的设计,如果是端口复用的需要自己设置模式进行区分,如果不复用,dft是 ...

感谢您的回复!

举个例子,soc中,正常jtag接口是用来进行debug用的,现在复用jtag进行membist使用,如何对jtag 和 membist功能进行切换?  tessent没有介绍呢

例如,scan chain模式 ,可以使用scan_mode 可以进行功能模式和dft模式进行切换,功能pin和scan pin进行切换。

网友A:
端口复用的话要自己修改设计,可以在tessent里用命令增加与门,mux一类的,再连线。jtag的输入要一驱二,一路去debug的tap,一路去dft的tap。自己创建个port,随便取名字,比如dft_mode一类的,dft那一路上的tdi与上dft_mode给到dft的tap,dft的tdo加mux,mux的sel端接dft_mode进行选择是debug的还是dft的tap的tdo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和scan_mode一样,scan mode不也是自己手动设置的么?也不是tessent自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复用的话要自己修改设计,可以在tessent里用命令增加与门,mux一类的,再连线。jtag的输入要一驱二,一 ...

十分感谢,明白了。

  再请教个问题,数模芯片,没有jtag逻辑,如何对mem做membist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明白了。

  再请教个问题,数模芯片,没有jtag逻辑,如何对mem做membist啊?

有端口就行,tessent会生成自己tap和dft控制相关逻辑,如果没有jtag端口,可以和别的数字端口复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端口复用的话要自己修改设计,可以在tessent里用命令增加与门,mux一类的,再连线。jtag的输入要一驱二,一 ...

请问tessent增加cell是哪个命令? 我只看到*_connection这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tessent增加cell是哪个命令? 我只看到*_connection这种

就是这个命令,先set_system_mode  insertion 模式,再用intercept_connection,加与门、或门、mux一类的,具体怎么加可以看命令的解释,加完再切回setup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端口就行,tessent会生成自己tap和dft控制相关逻辑,如果没有jtag端口,可以和别的数字端口复用
...

再次感谢您的耐心回答。

还有个问题关于IDDQ测试的,一般对设计有什么要求啊? 还有一般通用的是片内测试还是片外测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命令,先set_system_mode  insertion 模式,再用intercept_connection,加与门、或门、mux一类的 ...

非常感谢 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您的耐心回答。

没有做过,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