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模拟版图单独衬底的管子接法

楼主(2024-09-23):
模拟版图中,单独衬底的p管,为什么还要在衬底外面包一圈ptap?从工艺的角度怎么解释呢?求大神指导。

网友:
为什么要包一圈呢?你是什么考虑的?

网友:
考虑的是latch up

网友:
单独衬底的p管这里指的衬底是N阱么 不同N阱与衬底会形成NPN

网友:
你都知道是单独电位了,那它ntap裸露在外头不怕latch么,肯定需要加ptap呀,就算不做,也要和其他电位拉开一定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