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 ADC的CDAC offset

楼主(2024-09-23):
最近在做10bit的SAR ADC,在系统级联后发现在采样开关hold阶段到第一次比较器比较器件,CDAC的上级板电压会有一个很大的offset,大概十几mv的样子。
想请教各位这个offset主要是因为比较器的栅电容sharing电荷导致的吗?还是其他什么机制?(or kickback noise?)通常如何解决?
另外仿真观察差分两边的offset并不相同,一个十几mv,一个大概几mv,这个是和两侧的切换方向不同导致的offset不同吗?同样,两侧向Vcm切换的过程中也存在略微的不同,放电端的权重会略高于上电端。

感谢好心人可以答疑~~~

楼主:
另外仿真出这个offset的大小与采样电压值的大小相关,呈现正相关的趋势。

网友A: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暂时没有,我目前是记录下这个offset,通过DAC还原的时候修正这个offset,但确实略有点影响enob,不知道大佬们会不会遇到这个问题,没有太多的paper讨论CDAC建立精度的问题,都是会跳到校准这一块来做。但是DSP这一块实在不是很在行,还是希望模拟方式可以修正一些误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暂时没有,我目前是记录下这个offset,通过DAC还原的时候修正这个offset,但确实略有点影响enob,不知道大佬 ...

嗯呢谢谢,最近在做一个十位的SAR ADC,仿真出来的有效位数只有7.4位,我用直流电平仿真发现下极板的电压存在偏差,我怀疑是这里出现了问题。另外问一下,对于下极板采样,传统开关时序的SAR ADC,其中一般有符号位,最后看有效位数的话是直接输出到标准的DAC里面吗?(不带符号位)对于带符号位的十位ADC,它的最高有效位数是不是九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呢谢谢,最近在做一个十位的SAR ADC,仿真出来的有效位数只有7.4位,我用直流电平仿真发现下极板的电压 ...

有换成理想CAP去仿过功能吗?功能正确的情况下可能是实际cap的非理想特性导致的。关于带符号位的bit,需要你提供一下切换的思路。以通常来看,我觉得仍为10bit。你可以蹲蹲大佬们的看法。另外你的7.4bit是在奈奎斯特频率附近测的还是在低频下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呢谢谢,最近在做一个十位的SAR ADC,仿真出来的有效位数只有7.4位,我用直流电平仿真发现下极板的电压 ...

参考电压多少?下级板的偏差值呢?

网友A:
参考电压是1.8V,下极板的偏差大概在5mV左右,用理想电容进行仿真偏差变化不大,但是fft没有进行仿真过。切换的大体思路就是猜一移一的过程;采样频率大概在38.4K,输入信号的频率为2.55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压是1.8V,下极板的偏差大概在5mV左右,用理想电容进行仿真偏差变化不大,但是fft没有进行仿真过。切 ...

每个bit都存在这么大的偏差吗,还是主要存在在MSB。有没有考虑过接下级板的开关的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