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的混合信号仿真支持断点续仿吗

楼主(2024-09-23):
如题。在瞬态仿真的option中没有发现有设置状态文件的地方。

楼主:
多谢,不过这是模拟瞬态仿真,不是混合信号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不过这是模拟瞬态仿真,不是混合信号仿真

如果是基于GUI的AMS,设置应该差别不大吧;您指的是数字作顶的xrun+spectre的flow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