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中三极管基极电阻的作用

楼主(2024-09-24):
如图所示,电阻R1作用是什么,其值对BG输出影响很大

bandgap部分电路

bandgap部分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不只用一个R2,还要添加R1呢,R1是高阶的正温度系数吗

补偿BJT的基极电流,可以算一下不带电阻时考虑Ib后的Vbg表达式,再算一下带上电阻R1后考虑Ib后的表达式,算出来R1取一定值时就能消除基极电流Ib的影响。

对于低β的BJT来说,补偿效果应该还是比较明显的。对于高β的来说影响就没那么大

网友B:
R1,R2同等作用,作用系数不同,都是为了产生正温度系数电路,左右两边的节点分别是vbe 和vbe’+vR1+vR2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R2同等作用,作用系数不同,都是为了产生正温度系数电路,左右两边的节点分别是vbe 和vbe’+vR1+vR2 ...

那为什么不只用一个R2,还要添加R1呢,R1是高阶的正温度系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不只用一个R2,还要添加R1呢,R1是高阶的正温度系数吗

R1需要的阻值更小吧,流过r1的电流有放大作用,需要的总电阻更小,节省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偿BJT的基极电流,可以算一下不带电阻时考虑Ib后的Vbg表达式,再算一下带上电阻R1后考虑Ib后的表达式, ...

推导了一下,如果没有R1的话,基极电流Ib会在带隙输出VBG上引入了两个正温的量;加入电阻R1后,当R1>R2,会将引入的两个正温量其中一个变成负温量,意思是调节R1从而把基极电流引入的影响抵消掉?

网友C:
看起来是β compens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偿BJT的基极电流,可以算一下不带电阻时考虑Ib后的Vbg表达式,再算一下带上电阻R1后考虑Ib后的表达式, ...

正解,感谢感谢!!
能补偿特殊工艺角下三极管β值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是β compensation

应该是这样

网友:
这里的反馈是不是弄反了,好像是正反馈了

网友(2024-11-27):
引用 楼主:
推导了一下,如果没有R1的话,基极电流Ib会在带隙输出VBG上引入了两个正温的量;加入电阻R1后,当R1>R2, ...

楼主有推导公式吗

网友D(2025-03-26):
这是为了给输出一个偏置。
首先要回忆半导体器件所学:
β=1/(Rshe/Rshb+Wb^2/2/Lnb^2)≈2*Lnb^2/Wb^2
Lnb=sqrt(Dp*┏),Wb是物理尺寸
所以β正比Dp,
回顾爱因斯坦关系式,Dp=u*KT/q,说明β与T成正比
R2支路电流为:IR2=(VBE1-Ib*R1-VBE2)/R2
Ib=IR2/β

由上式:IR2=(VBE1-VBE2)/(R2+R1/β)
在R1不大的情况下,IR2≈(VBE1-VBE2)/R2*(1-R1/(R2*β))=ΔVBE/R2-ΔVBE*R1/(R2*β)
图中VBG=ΔVBE/R2*R3+VBE3-ΔVBE*R3*R1/(R2*β)
由于β与T成正比,ΔVBE与T成正比
显然ΔVBE*R3*R1/(R2*β)的值与温度的关系,等同于电阻与温度的关系。
如果我们用零温漂电阻,我们将在不影响曲率的情况,实现BG电压一个微弱的调整。
该调整方向是负方向。

网友(2025-10-27):
引用 网友D:
这是为了给输出一个偏置。
首先要回忆半导体器件所学:
β=1/(Rshe/Rshb+Wb^2/2/Lnb^2)≈2*Lnb^2/Wb^2

感觉这个是对的,微调绝对值?
如果是β补偿,这个基极电阻应该放在左边BJT的积极(个人觉得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