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TI

楼主(2024-09-24):
请问virtuoso可以仿真CMTI吗?

楼主:
你好,可以说一下具体咋仿真吗?我在隔离驱动的原边地和副边地之间,舔加了一个干扰源PWM波,仿真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说一下具体咋仿真吗?我在隔离驱动的原边地和副边地之间,舔加了一个干扰源PWM波,仿真报错。
...

把报错提示贴出来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报错提示贴出来看看呢。

你好,我是这样连接的,但是跑tran的时候,无法进行下去,所以我不知道咋连接仿真CMTI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这样连接的,但是跑tran的时候,无法进行下去,所以我不知道咋连接仿真CMTI了。
...

你连错了,GND和GND1通过V4和V5固定了,和V3矛盾了。把V5或者V4其中一个删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连错了,GND和GND1通过V4和V5固定了,和V3矛盾了。把V5或者V4其中一个删掉就行。
...

好的,谢谢,解决了。

网友(2025-02-07):
想问一下,CMTI的指标动不动就是100kv/us,那你仿真的时候怎么设置波动的幅值呢,总不能真的给gnd端施加peak达到100kv的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