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gnmos可以用于clamp吗

楼主(2024-09-24):
ggnmos可以用于clamp吗?请大神科普下

网友A:
必须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

这样用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用有什么优势吗?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所以一般做clamp也得加上RC triggle。

网友B:
90nm以下工艺里一般用GGNMOS做clamp的就比较少了,180nm以上的GGNMOS做clamp还是有优势的,不存在电源抖动或者上电时候的误触发问题,且鲁棒性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nm以下工艺里一般用GGNMOS做clamp的就比较少了,180nm以上的GGNMOS做clamp还是有优势的,不存在电源抖动 ...

感谢你的回答,这个误触发是什么意思,可以详细说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