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两级运放的增益和压摆率问题

楼主(2024-09-24):
各位大佬,我想问一下,我设计了一个两级运放,第一级折叠cascode,第二级共源,调整之后增益达到了70多dB,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压摆率怎么仿真出来是这样,我当时仿真第一级cascode的时候压摆率还好好的呢,为什么加了一个共源变成这样了,问题出在哪里呀,怎么解决呢?

网友:
miller电容可以这么接吗?学习心态请教一下。

网友A:
下拉拉不下去,要么上拉驱动管没有关闭,要么下拉管驱动不足,多数是前者。
你tran下第一级输出的电平,看最高电平下能不能把第二级的P管关掉。

网友B:
第一级输出高电平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拉拉不下去,要么上拉驱动管没有关闭,要么下拉管驱动不足,多数是前者。
你tran下第一级输出的电平,看 ...

感谢,确实是您说的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应该怎么解决呀

网友:
这个看看你DC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M36,37,38,39可能接成电流镜接法会更好点

现在就是电流镜的解法,这个是个全差分的折叠cascode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电流镜的解法,这个是个全差分的折叠cascode

看看你的DC点,输入两边电压给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DC点,输入两边电压给不一样

啊,我没看出来DC点两边不一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级输出高电平上不去。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现在DC工作点都很正常,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我没看出来DC点两边不一样呀

VN给0V,VP给5V,再看看DC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VN给0V,VP给5V,再看看DC点

是这样的

网友C:
你看看M24这管子呢,流了三百多微安电流,下拉电流能力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M24这管子呢,流了三百多微安电流,下拉电流能力很强

那应该怎么办呢,当时仿真DC的时候,它之所以这么大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增益比较大,所以才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办呢,当时仿真DC的时候,它之所以这么大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增益比较大,所以才这样
...

这个VBN1,电压产生的电流就很大,看看VBN1产生的电路,支路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VBN1,电压产生的电流就很大,看看VBN1产生的电路,支路电流是多少

6.6u左右,我刚刚尝试把第二级的电流减小,但是感觉还是没有什么改善

网友D:
open loop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open loop仿真的?

网友:
为什么要openloop呢,我没有深刻研究过摆率的仿真方法,标准bench就是这样吗

网友E:
有共模反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共模反馈吗?

目前还没有加共模反馈,因为之前设计了一般运放,没加共模反馈也很正常,所以这次也就先没加,仿真看看

网友A:
仿DC没用的,第一级输出的电平不够,电平高时候,第一级上面的P管进入线性区了,导致电平还在缓慢爬升,也是tran中成固定斜率的原因(线性区电阻)。

因此你需要提高第一级的输出范围,把VBP1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DC没用的,第一级输出的电平不够,电平高时候,第一级上面的P管进入线性区了,导致电平还在缓慢爬升,也 ...

好的谢谢,现在的话,VBP1偏置电压为3.6V,VBP2电压为4.149V,我担心如果提高VBP1的话,会不会导致工作点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DC没用的,第一级输出的电平不够,电平高时候,第一级上面的P管进入线性区了,导致电平还在缓慢爬升,也 ...

尝试提高VBP1的电压,感觉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有加共模反馈,因为之前设计了一般运放,没加共模反馈也很正常,所以这次也就先没加,仿真看看
...

你P/N管都用电流镜,任何电流不匹配带入的误差都会导致某一方进入线性区,必须得加共模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P/N管都用电流镜,任何电流不匹配带入的误差都会导致某一方进入线性区,必须得加共模反馈。

...

您的意思是,现在这个压摆率的问题是由于缺少共模反馈引起的吗

网友:
你这全差分放大器差模是开环的,共模也没反馈,DC工作点怎么跑出来的呢?

网友:
slew 电流太小了吧,米勒电容太大,slew被限制了

楼主:
加上共模反馈电路后,变成这样了,怎么提高压摆率呢

网友(点评):
0V->5V,5V->0V,测试Slew-Rate!你疯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现在DC工作点都很正常,应该怎么解决

适当抬高P Cascode管的栅压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加上共模反馈电路后,变成这样了,怎么提高压摆率呢

共模反馈点加错了。。加在第一级的两个输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适当抬高P Cascode管的栅压呢?

提高了一下,没什么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共模反馈点加错了。。加在第一级的两个输出点

第一级输出点?,,,是怎么个加法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一级输出点?,,,是怎么个加法呢

第一级输出加在共模反馈之后,变成这样了

网友F:
M33、M34驱动能力不够,增加它们的宽长比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M33、M34驱动能力不够,增加它们的宽长比就好了

增大的话,工作区就不对了,支路电流也变得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