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的增益和相位裕度异常

楼主(2024-09-24):
二级运放的输出相位、增益都是正常的,为什么接了功率管后测VOUT的增益相位就有问题???
1)功率管PMOS应该工作在线性区还是饱和区?
2)功率管PMOS如果是工作在线性区的对增益、相位裕度会有什么影响?
求大哥们解答一下,新入门

网友A:
电路图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是怎样的

网友:
1.看你需求,亚阈值区都行;
2.线性区顶多电流效率会变低,增益相位主要看运放和输出电容。

网友:
反馈电压接反+-?

网友B(2024-11-04):
楼主,首先你用ac响应看LDO增益和相位裕度这个方式就有问题,很低级的错误。LDO的稳定性应该看环路增益和环路相位裕度,在反馈环路加iprobe,stb仿真查看。LDO是稳压器,不用看输入到输出的增益,只需要看DC输出,关注一下压差。ac小信号下输入到输出增益,查看的是PSRR的波形曲线,这时候不用看ac相位裕度。
另外,你提到的问题,功率管是最好工作在饱和区的,需要有足够的压差(VDS),因为这样不会导致输入到输出的阻抗减小,而降低PSRR,而且你的压差VDS那么小,导致管子工作在线性区,你怎么满足流过的负载电流?所以会导致输出负载电流最大值受限。功率管工作在线性区,受限于跨导和输出阻抗ro,功率管的增益会下降,导致整个环路增益下降,由于功率管的ro减小,所以输出阻抗也会往高频移,如果你是外部负载电容,输出极点为主极点,则会导致相位裕度减小,如果你是无外部负载电容,则主极点在功率管栅端,相位裕度增大。我的天,打这么多字好累,你先去学学理论基础知识吧。

楼主(2025-02-23):
引用 网友B:
楼主,首先你用ac响应看LDO增益和相位裕度这个方式就有问题,很低级的错误。LDO的稳定性应该看环路增益和环 ...

好的,收到您的建议,我会继续努力,十分感谢您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