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属线叠层问题

楼主(2024-09-24):
金属线M2 M3 M4 M5过电流能力一样,孔也是一样。以下两种为了满足过电流要求的金属线叠层方式,想请教一下大家这两种的优劣

相邻叠线

相邻叠线

网友A:
哪个阻抗小就选哪个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上面应该是手绘的或PDK有的,可以忍受较大的电流,但会影响到standard cell的绕线。下面的应该是APR tool产生的,越上面的金属层越厚,需要注意就是每一层的金属层密度,一定要补 dumm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阻抗小就选哪个

是的还是要看后防的,一般来说 孔越多电阻越小,所以倾向于相邻叠层打孔,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有时候不好出线,跳线打孔方便引出M4,当然这个规划好是可以避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是的 只要符合设计要求,尽量减小一些不良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应该是手绘的或PDK有的,可以忍受较大的电流,但会影响到standard cell的绕线。下面的应该是APR tool产 ...

有些工艺确实每一层的金属密度以及孔都是不一样的,越往上越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工艺确实每一层的金属密度以及孔都是不一样的,越往上越厚

一般是底层和顶层不一样,中间的我碰到的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应该是手绘的或PDK有的,可以忍受较大的电流,但会影响到standard cell的绕线。下面的应该是APR tool产 ...

请教一下  你说的这个是导线也要给dummy?

网友:
Maybe, you must add metal to meet the total density requir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