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这个压控电流源是什么,是右边的东西吗,但是看左图连接不太像啊

楼主(2024-09-24):
大佬们,这个压控电流源是什么,是右边的东西吗,但是看左图连接不太像啊

网友:
抱歉,应该是说错了..

楼主:
这好像是属于基于纹波的控制 但是论文中没具体提这个东西 我也不太明白

楼主:
下面图长这样

网友:
右图是电感电流检测电路,对应左图电感右侧DCR电阻下方的三角形

网友A:
您好,能提供一下论文的题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能提供一下论文的题目

”A 6A 40MHz Four-Phase ZDS Hysteretic DC-DC Converter with 118mV Droop and 230ns Response Time for a 5A/5ns Load Transient“这个是论文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