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lass lint检查报错:关于三态门使能信号控制

楼主(2024-09-24):
在spyglass lint检查时会报错:

STARC05-2.5.1.2 (4) : Logic must not exist in tristate enable conditions

Tristate buffer 'sda' has logic in enable condition. [Hierarchy: 'tb_top_fpga.u_gm_digital.u_i2c_master_top.u_i2c_master']

Tristate buffer 'sda_in' has logic in enable condition. [Hierarchy: 'tb_top_fpga.u_gm_digital.u_i2c_master_top.u_i2c_master']

源代码是:assign sda = sda_dir ? sda_out : 1'bz;
其中sda_dir 是reg类型变量,在master的状态机中驱动,报错原因显示我三态门的使能信号存在逻辑,不明白怎么修改这的代码了。

楼主:
其中报错的STARC Rule具体文档是这样的

网友A:
对于芯片设计代码,双向口是在最顶层例化对应双向PAD来实现的,内部逻辑不能出现
assign sda = sda_dir ? sda_out : 1'bz;
这种写法。

需要把sda_dir, sda_out, sda信号连到所例化的PAD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芯片设计代码,双向口是在最顶层例化对应双向PAD来实现的,内部逻辑不能出现
assign sda = sda_dir ? s ...

您好,有点不明白的是,比如我的芯片最顶层是A,那么我A的IO应该是sda_dir、sda_out还是sda;
如果是sda_dir、sda_out,那么三态门的逻辑在哪里实现呢;
如果是sda,那么在顶层A里也要有“assign sda = sda_dir ? sda_out : 1'bz;”这种逻辑吧;
忘解答,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有点不明白的是,比如我的芯片最顶层是A,那么我A的IO应该是sda_dir、sda_out还是sda;
如果是sda_ ...

顶层例化的PAD里面就实现了双向口逻辑,你可以看看PAD的行为级仿真模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有点不明白的是,比如我的芯片最顶层是A,那么我A的IO应该是sda_dir、sda_out还是sda;
如果是sda_ ...

顶层的端口sda是inout,iic控制逻辑的端口dir是输出,in是输入。顶层例化gpio pad。pad的en连dir(或!dir),pad的out连in,pad的in可以tie0。三态电路是做在pad里的,不写成rt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层例化的PAD里面就实现了双向口逻辑,你可以看看PAD的行为级仿真模型

好的,谢谢。我是第一次自己做一颗芯片,没做过芯片顶层,不知道还需要例化PAD模型,感谢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层的端口sda是inout,iic控制逻辑的端口dir是输出,in是输入。顶层例化gpio pad。pad的en连dir(或!dir ...

感谢解惑,意思就是在顶层例化一个module PAD,然后将iic接口例化上去,现在就是没有PAD的模型了,在网上找到:

module PADUP(
   //DIN, pad driver when pad configured as output
   //OEN, pad direction(1-input, o-output)
   input        DIN, OEN ,
   inout        PAD ,
   //pad load when pad configured as input
   output       DOUT
  );
   //inputnot effect pad external input logic), output: DIN->AD
   bufif0 (PAD, DIN, OEN) ;     //0-output
   bufif1 (DOUT, PAD, OEN) ;    //1-input
   pullup (PAD);
   //pulldown (PAD);   //pulldown
endmodule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直接使用。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仿真pass了,spyglass也没有lint了。留个纪念

楼主:
问题解决了,感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解惑,意思就是在顶层例化一个module PAD,然后将iic接口例化上去,现在就是没有PAD的模型了,在网上 ...

如果是仿真,这样可以的,你前面写的assign也可以。实际上做芯片,pad是用库里的元件,这个电路不是用rtl综合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仿真,这样可以的,你前面写的assign也可以。实际上做芯片,pad是用库里的元件,这个电路不是用rtl ...

对于“pad是用库里的元件”,是综合时使用的IO库么,工艺厂商给standcell库的时候特意指出了没有IO库,没有IO库的话怎么办;

对于“这个电路不是用rtl综合出来的”,我把更改之后的代码综合后,可以正常生成一个三态门,不是用RTL综合出来的意思是指的i2c的三态门电路不是这么综合的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pad是用库里的元件”,是综合时使用的IO库么,工艺厂商给standcell库的时候特意指出了没有IO库,没 ...

必须有io库(不是standcell库,可以是工艺厂提供也可以是工艺兼容的第三方提供),综合时作为link library。pad是芯片和外界的接口,这个芯片的iic要和其他iic设备通信,就需要通过pad(sda是一个双向pad,包含三态电路)。用rtl写的三态逻辑根本用不上,除非你要在同一个芯片里做多个iic互相通信,这不太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有io库(不是standcell库,可以是工艺厂提供也可以是工艺兼容的第三方提供),综合时作为link librar ...

工艺厂商给的回复是:EHV工艺没有支持的IO库。

我这颗芯片是一颗数模混合芯片(反向的),模拟部分包裹了数字部分,数字部分输入的信号都是PIN脚经过了一些mos管然后到数字模块,输出信号到了数模转换模块,所以我在后续的PR流程就会比较晕,目前方案是数字PR出一个GDS文件,然后交给模拟版图,模拟版图在cadence里直导入数字的版图,然后把模拟的部分抄进去,PAD可能也是由他们画把,我们是模拟小公司,这种流程都没做过,数字部门刚成立,所以问题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艺厂商给的回复是:EHV工艺没有支持的IO库。

我这颗芯片是一颗数模混合芯片(反向的),模拟部分包裹 ...

我也没用过特殊工艺,以前的项目只有模拟pad可能需要自己设计,而数字pad都是工厂提供或从第三方购买。不过我想在ehv工艺上用的低速gpio pad应该是有卖的,如果你们不打算自己设计,可以买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用过特殊工艺,以前的项目只有模拟pad可能需要自己设计,而数字pad都是工厂提供或从第三方购买。不 ...

我做的数字部分相当于这颗数模混合芯片中的数字模块吧,数字的IO在芯片中相当于wire,所以数字PAD的IP应该不需要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做的数字部分相当于这颗数模混合芯片中的数字模块吧,数字的IO在芯片中相当于wire,所以数字PAD的IP应 ...

那你做的就不是芯片顶层。如果只做模块就不管pad(会有别人负责),你不需要设计三态电路,只要把sda_in和dir留出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做的就不是芯片顶层。如果只做模块就不管pad(会有别人负责),你不需要设计三态电路,只要把sda_in ...

好的,了解了,谢谢解答

网友:
曾经也遇到过,还以为是spyglass误报……

网友C(2025-09-29):
引用 楼主:
其中报错的STARC Rule具体文档是这样的

你好,请问下能分享下这个文档吗?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下能分享下这个文档吗?多谢!

也是eetop上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eetop上找的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