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scode不总是能增加PSRR的看法

楼主(2024-09-24):
一直默认cascode能提高PSRR,但细琢磨后发现这个结论并不总是对的;cascode也不是靠“屏蔽”特性来增加PSRR的,这一特性适用于漏端扰动,而不是源端。这一特性使得cascode电流镜成为了一个更理想的电流源,漏端变化时对电流的影响更小;目前看cascode对PSRR的提高可能更多是靠增加运放本身的AV而同时不改变VDD到VOUT的增益来实现的。文档以折叠共源共栅输出级和单端共源电路进行说明,欢迎讨论哈。

网友(点评):
你的结论是错误的!

网友A:
eg1中,M1和M4管的栅极不会是交流地!通常vdd到M1和M4管的栅极的电压增益近似为1。

如有时间和兴趣,可以一起来学习研究PSRR分析技术。众筹出份子,或者申请做研究者,都可以。

具体情况,点击下面
eetop文章链接:『PSRR分析技术研究』众筹,可感兴趣?
公众号文案链接:『PSRR分析技术研究项目』经费众筹

网友B:
简单从阻抗角度分析不是更直观吗

网友:
被老唐教训了吧,你假设的是偏置理想的情况,实际上偏置也要电源供电的,你要带着偏置模块(电流镜)一起分析。

网友(点评):
确实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eg1中,M1和M4管的栅极不会是交流地!通常vdd到M1和M4管的栅极的电压增益近似为1。

如有时间和兴趣,可以 ...

有道理。有关注老师的公众号哈哈,刚上班还在适应工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从阻抗角度分析不是更直观吗

用电阻分压来看吗,虽然好像是可以,但总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们从输出向上看和向下看到的阻抗为啥等效于从VDD端看到的两段电阻啊?

网友(点评):
vdd到vout的等效电阻等于vout到vdd的电阻,都是ro1+ro2+gm2ro2*ro1,对吧? 有疑惑,就好好分析一下呗。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电阻分压来看吗,虽然好像是可以,但总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们从输出向上看和向下看到的阻抗为啥等效 ...

算了一下确实从vdd到vo阻抗也是ro1+ro2+gm2ro2*ro1,不过就像前面说的,不能把栅电压看做理想电压源,而也是受vdd变化影响的

网友(点评):
如果你有足够直觉够的话,不用推导的。vdd和vout,互换,当然等效电阻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g1中,M1和M4管的栅极不会是交流地!通常vdd到M1和M4管的栅极的电压增益近似为1。

如有时间和兴趣,可以 ...

还想请问一下eg.2中考虑上偏置电压也受vdd影响,那它的psrr在上下都cascode后也是没有改善的吧,vdd到vo和vo到地的阻抗都增加了gmro。

网友(点评):
eg.2中,cascode结构改善了PSRR。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想请问一下eg.2中考虑上偏置电压也受vdd影响,那它的psrr在上下都cascode后也是没有改善的吧,vdd到vo ...

那我再想想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想请问一下eg.2中考虑上偏置电压也受vdd影响,那它的psrr在上下都cascode后也是没有改善的吧,vdd到vo ...

eg2中cascode前后vdd到vo的增益没有变化,但运放增益增加了,所以PSRR提高了吧

网友(点评):
PSSR+=Gmvin/Gmvdd。Gmvin不变,cascode结构,Gmvdd变小了,PSRR+提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eg2中cascode前后vdd到vo的增益没有变化,但运放增益增加了,所以PSRR提高了吧
...

如果从GMRout来看的话,如果考虑上偏压也受vdd影响的话,cascode前GMvdd不应该是0吗,PMOS的栅压和源都是变化的vdd,vgsp=0。cascode后至少cascode的p管栅端还有个vdd的输入。我之前是想从上下阻抗分压来看,cascode前后vo都是分一半vdd的变化,但cascode后AV增加了,所以PSRR+增加。

网友(点评):
你推导PSRR方法是错误的,你的观察角度也是不正确的。再静下心来,好好思考吧。 或者申请PSSR分析研究吧,我来指导你研究。

网友(2025-08-21):
有人能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VDD到cascode两个管子的栅极的增益近乎为1吗  如果我的偏置的PSRR很高怎么办呢

网友(点评):
请问电流镜管和cascode管的栅电压如何得到的? 两者的栅级到VDD的阻抗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