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mport spice转为schematic的问题

楼主(2024-09-24):
有一张大的spice网表,直接import spice转为schematic的时候中途会直接断掉,不知道什么原因,log未报error,盲猜是内存不足导致,有经验的大神也可以告知
现在想了个解决办法,比如top cell下有A  B  C 3个subckt,分别对这3个subckt进行import,成功后再单独进行top层的转换
现在3个subckt的转换都成功了,也分别都生成相应的schematic和symbol,但是再次进行top层的转换的时候又不行了,
在import的设置菜单里里也没看到有可以这样操作的设置,想请问一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可以手动做个top cell的 symbol, virtuoso spice in 非常吃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手动做个top cell的 symbol, virtuoso spice in 非常吃资源

symbol是可以做,主要是这层的连接关系

网友:
这个不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