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器件重复定义

楼主(2024-09-24):
请教一下大佬们,网表中pch_svt_iso_nbl_6p0v这个器件重复定义了,一般会是哪些原因导致?感谢解答!!!

网友A:
可能include了两遍,或者直接加到网表里同时又include了一个专门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include了两遍,或者直接加到网表里同时又include了一个专门的文件

请问在哪里看include了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在哪里看include了东西?

直接打开网表文件看

网友:
看看有没有大小写混用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