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C----OCC&Scan_comp

楼主(2024-09-24):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是DFTC插入OCC和插入scan_compress电路,用的是top-down的flow,在顶层有两组scan_in/scan_out端口,使用scan_compresson的压缩策略,下面是set_ dft_configuration -scan_compresson enable
set_scan_compression_configuration -chain_count 200 -xtolerance high -min_power true -inputs 12 -outputs 12 -serialize_chip level
set serialize configuration -inputs 1 outpus 1

设置扫描链的数量为2, set scan configuration -chain count 2 -style multiplexed flip flop -add lockup true internal clocks multi -clock mixing mix clocks,OCC的配置为: pll rst用的就是scan rst信号,都是低有效,设置了ate时钟和内部的fun clk, cycle_ per_clk为2,一条ck chian.

工具执行完insert dft的操作后也有相应的网表和spf文件,但是进行post_dft_drc操作就会报告错误找不到一个net, 见图
将生成好的网表和spf文件读入到TetraMAX中进行ATPG,internal 模式下能够推出pattern,报告出覆盖率;但是在压缩模式下就会有DRC问题,见下图。前辈 您呢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会和DCT具版本有关系吗?

网友(2024-12-18):
请问tetramax如何配置压缩模式,看压缩模式的DRC?